请教Viper22a做的反激式开关电源遇到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9-03-11):
最近用Viper22A做了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两组输出5V/1A+18V/100mA,调试的时候发现5V负载越重的话,Vds的尖峰也就越大,负载出现的抖动也就越明显,这个改怎么处理呢?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18V输出那组空载的话测量电压有30多V了,这个就有点吓人了,但是一旦带负载后,电压基本稳定在20V左右,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之前也没做过电源,后面有相关图纸和截图,希望高手们帮忙看下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A:
如果空载功耗没有严格要求,可以给5V和18V添加一个轻负载,避免空载虚高电压出现。

网友B:
变压器工艺优化一下,漏感太大了
18V输出加假负载,18V绕组和5V绕组各一层绕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载功耗没有严格要求,可以给5V和18V添加一个轻负载,避免空载虚高电压出现。 ...

谢谢了,虽然可以解决18V虚高问题,但是不敢那么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工艺优化一下,漏感太大了
18V输出加假负载,18V绕组和5V绕组各一层绕满 ...

变压器优化后能解决Vds尖峰过高这个问题和输出5V有抖动这种情况吗?我变压器是在淘宝上面打样的几只,自己不太会设计

楼主:
昨天我按照我们一个以前的同事的提示,把图中D1换成FR107后,看到Vds尖峰电压降了60V-80V下来,但是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换和不换图中D1二极管,只要输出负载越重,Vds尖峰也就越高,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正常不,我是想的把尖峰电压给抑制下来,把5V输出的抖动去掉,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C:
尖峰电压和采用的变压器工艺直接相关,理论上,漏感越小,尖峰能量就越小,尖峰也就越低。
漏感可以通过改善变压器工艺来减小,最典型的比如三明治,采用原--副--原的方法绕制。可以是原边一半夹副边,再绕原边一半,也可以是原边线面积一半--副边--原边线面积一半。这时候,原边2次绕组在对应的二个个变压器脚上就直接并联了。
同样的漏感,可以通过增加RCD吸收能力来大大减弱尖峰,减小电阻,增加电容,都可以有效控制漏感尖峰的幅度。这里的D,由于耐压比较高,一般采用HER107或者FR107,如果功率比较小的,可以采用1N4007,利用4007没法有效恢复,导致RCD里面的R可以有更长放电时间,有效拉低RCD电容上面的电压,进一步强制漏感尖峰。
一个结论是,虽然增加RCD吸收功率,会导致吸收电阻功耗增加,看起来电源效率有所降低,但确确实实可以有效提高电源的可靠性。
看你RCD参数,那是相当不合理,太轻了,R1改为68K/1W。C1改为2200P 250V。可有效抑制该难看的尖峰。
输出整流管速度也是影响的原因,肖特基就比快恢复好。你这里都只是快恢复,建议D3更换为60V的肖特基,18V功率稍小,因此D2无所谓还是用快恢复。开路电压虚高就是因为尖峰漏感等原因造成,加一个功率1/10-20的假负载,用一个1.5K  1/4W电阻就可以有效抑制空载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尖峰电压和采用的变压器工艺直接相关,理论上,漏感越小,尖峰能量就越小,尖峰也就越低。
漏感可以通过改 ...

朋友你居然看到我这篇帖子了,非常感谢啊 ,我准备按照你给的参数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