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上电不运行

楼主(2019-03-11):
pic16f688重启上电不运行,接上仿真器之后可以运行。示波器测过电源没有问题,用的是8M内部晶振。程序是使用mplab IPE直接烧写的HEX文件,仿真器用的kit3。同一套程序,有一块板可以正常运行,有两块有此问题。

网友A:
配置字没问题吧?电路呢?

网友B: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配置字有没有烧录

网友B:
IPE高级模式下,存储器设置页面里有选项,可以控制编程时是否将配置字烧录进去

网友C:
复位脚上拉电阻没焊好吧

网友D:
检查一下电路板的复位电路,应该是复位引脚的问题

楼主:
不是硬件问题,CPU跑死机了,但是有一块板正常工作,想不通谢谢各位的思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硬件问题,CPU跑死机了,但是有一块板正常工作,想不通谢谢各位的思路! ...

还能跑死机? 做个最小系统, 在main里面写个while翻转一个IO口的看看.....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个好办法,做个最简单的应用,看是否能复现问题。如果能复现,查找原因,分清楚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如果不能复现问题,再逐渐增加其他代码,直到问题能复现。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配置字可以贴出来

楼主(点评):
#pragma config FOSC = INTOSCIO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INTOSCIO oscillator: I/O function on RA4/OSC2/CLKOUT pin, I/O function on RA5/OSC1/CLKIN) #pragma config WDTE = ON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WDT en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bit (MCLR pin function is MCLR) #pragma config CP = ON // Code Protection bit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个好办法,做个最简单的应用,看是否能复现问题。如果能复现,查找原因,分清楚到底是硬件问题还 ...

是的,就是把软件一点一点放到while里,最后发现是软件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置字可以贴出来

#pragma config FOSC = INTOSCIO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INTOSCIO oscillator: I/O function on RA4/OSC2/CLKOUT pin, I/O function on RA5/OSC1/CLKIN)
#pragma config WDTE = ON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WDT en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bit (MCLR pin function is MCLR)
#pragma config CP = ON          // Code Protection bit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 Out Detect (BOR enabled)
#pragma config IESO = ON        //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over bit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en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bit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

网友G:
完全跑不起来多半配置字或者硬件不行, 跑一会死机多半软件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