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的互联方式有哪些?

楼主: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部件之间都有电接点, 中国IC交易网  两个分立接点之间的电气连通称为互连,电子设备必须按照电路原理图互连,才能实现预定的功能,那线路板的互连方式有哪些呢?

一、焊接方式
一块线路板作为整机的组成部分,不能单独构成一个电子产品,必然存在对外连接的问题。如线路板之间、线路板与元器件、线路板与设备面板之间,都需要电气连接。选用可靠性、工艺性与经济性最佳的连接,是线路板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外连接方式有很多种,要根据不同特点灵活选择。
焊接方式的优点在于简单、成本低、可靠性高,可以避免因接触不良而造成的故障;缺陷是互换、维修不方便,这种方式一般用于部件对外引线较少的情况。
1、PCB导线焊接
此方式不需要任何接插件,只要用导线将PCB线路板的对外连接点与元器件或其他部件直接焊牢即可。例如收音机中的喇叭、电池盒等。
线路板的互连焊接时应注意:
(1)焊接导线的焊盘应尽可能在PCB线路板边缘,并按统一尺寸排列,以利于焊接与维修。
(2)为提高导线连接的机械强度,避免因导线受到拉扯将焊盘或印制导线拽掉,应在PCB线路板上焊点的附近钻孔,让导线从印制板的焊接面穿过通孔,再从元件面插入焊盘孔进行焊接。
(3)将导线排列或捆扎整齐,通过线卡或其他紧固件与板固定,避免导线因移动而折断。
2、PCB排线焊接
两块PCB线路板之间采用排线连接,既可靠又不易出现连接错误,且两块PCB线路板相对位置不受限制。
线路板之间直接焊接,此方式常用于两块印制板之间为90度夹角的连接。连接后成为一个整体PCB印制板部件。
二、插接件连接方式
在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常采用插接件连接方式,这种“积木式”的结构不仅能保证产品质量,降低系统的成本,更为调试、维修提供了方便。当设备发生故障时,维修人员不必检查到元器件级,只要判断是哪一块板不正常即可立即对其进行更换,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故障,缩短停机时间,提高设备的利用率。更换下来的线路板可以在充裕的时间内进行维修,修理好后作为备件使用。
1、线路板插座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经常采用这种连接方式。此方式是从PCB线路板边缘做出印制插头,插头部分按照插座的尺寸、接点数、接点距离、定位孔的位置等进行设计,使其与专用PCB线路板插座相配。
在制板时,插头部分需要镀金处理,提高耐磨性能,减少接触电阻。这种方式装配简单,互换性、维修性能良好,适用于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缺点是线路板造价提高,对线路板制造精度及工艺要求较高;可靠性稍差,常因插头部分被氧化或插座**老化而接触不良。为了提高对外连接的可靠性,常把同一条引出线通过线路板上同侧或两侧的接点并联引出。
PCB线路板插座连接方式常用于多板结构的产品,插座与印制板或底板有**式和插针式两种。
2、标准插针连接
此方式可以用于印制板的对外连接,尤其在小型仪器中常采用插针连接。通过标准插针将两块印制板连接,两块印制板一般平行或垂直,容易实现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