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烧录口锁死

楼主(2019-03-11):
不小心将STM32F429芯片用于下载调试的SW接口全设置成普通IO,导致现在芯片锁死,不能仿真调试。请问该如何解锁?

网友A:
如果程序用了晶振的话直接将晶振短路然后再下载。

楼主(点评):
已解决,我将BOOT0脚拉高就能正常下载了

网友B:
额  可以硬件复位不?

网友C:
哦哦哦  我也涨了一个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