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一个超声波接收电路放大倍数计算

楼主:
因为项目原因需要用到超声波,所以从ADI官网找到超声波的解决方案,为 CN0343,其处理电路如下:其中U8A  U8B在应用手册中讲述其为前置放大电路。两个电路根据普通运算放大器计算 其放大倍数和仿真结果都不相同、而且在U8A输入端  正向和负向输入都加入了直流偏置2.5V,这个地方也不是很明白,一般直流偏置 只在一侧加入不就即可。  求大神指点迷津  不胜感激

网友A(2019-03-11):
这是单电源供电……2.5V基准电源就是虚拟信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电源供电……2.5V基准电源就是虚拟信号地

多谢指导。假如输入为Vi 输出为Vo  运放正为V+  负为V-,则等式是不是这样列
   Vref - V-                    V-  -  Vref
----------------   =       --------------
     R5                            R4

V+  =  Vref  +  Vi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