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大佬帮忙看下这是哪里的错误

楼主:
为啥我的2个引脚上会有短路的标识呢。是不是我的布线设置有问题。可是间距明明大于我设置的数啊。请忽略我绿色的topoverlay颜色。 另外我走线是用的PL画的线,没设置网络。

网友A(2019-03-11):
另外我走线是用的PL画的线,没设置网络。

4个字符

楼主:
什么意思 ?

网友B(2019-05-28):
看看绿色部分是不是和焊盘,走线在同一个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