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LD JTAG下载没有programming问题

楼主(2019-03-11):
如图所示 用的是XC9500-288XL系列的,下载的时候没有PROGRAMMING

楼主:
万份求助。有偿!

网友A:
你先别加.jed文件        右击看看能不能获取ID等信息    确保JTAG链路是正常的
并且能够进行读写       我经常烧写  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最有可能的是你这个JED文件和实际的器件不匹配     工具让重新添加新的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有可能的是你这个JED文件和实际的器件不匹配     工具让重新添加新的配置文件 ...

方便加个vx或者qq一起探讨下吗? 我能够监测到芯片的但是添加jed也没有任何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有可能的是你这个JED文件和实际的器件不匹配     工具让重新添加新的配置文件 ...

你用的是ise多少的版本?会不会14.7不支持xc95288xl

楼主:
Welcome to iMPACT
iMPACT Version: 14.7
Project: D:\Xilinx_ISE_DS_Win_14.7_1015_1\data\\auto_project.ipf created.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GUI --- Auto connect to cable...
// *** BATCH CMD : setCable -port auto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Plugin Version: 2.4.4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found 1 device(s).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opening device: "JtagHs1", SN:210512180081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User Name: JtagHs1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Product Name: Digilent JTAG-HS1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Serial Number: 210512180081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Product ID: 30900152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Firmware Version: 0108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JTAG Port Number: 0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JTAG Clock Frequency: 10000000 Hz
Attempting to identify devices in the boundary-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9/3/12 8:54:57
// *** BATCH CMD : Identify -inferir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Identifying chain contents...'0': : Manufacturer's ID = Xilinx xc95288xl, Version : 4
INFO:iMPACT:1777 -
Reading D:/FPGA/ISE/14.7/ISE_DS/ISE/xc9500xl/data/xc95288xl.bsd...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xc95288xl successfully.
----------------------------------------------------------------------
----------------------------------------------------------------------
done.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 *** BATCH CMD : identifyMPM

楼主:
问题找到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查线,XILINX公司CPLD下载线不是支持所有的CPLD的,根据芯片查下载线才是有效地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查线,XILINX公司CPLD下载线不是支持所有的CPLD的,根据芯片查下载线才是有效地 ...

好吧   我们用的xilinx cable 或 digilent都是可以支持CPLD的
特殊型号就不确定了   没实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