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求推荐管脚少的AD采样芯片

楼主(2019-03-11):
最近项目用到STM32F767,内部AD是12位,不能满足要求。我找了一下,ADS1274,64个管脚,管脚太多。
我还找了其他的AD转换芯片,都是差分输入的。我不要差分输入的。

想找一款管脚比较少的AD采样芯片,16位或者24位都可以,单极性输入。谢谢!

大哥好,可以参考一下您的程序吗,现在也在用这个,新手没有头绪。1158530991@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帮您顶住啊!!!!!

网友B:
在另外一个帖子回复你了!

楼主:
谢谢!AD7705可以。看了手册我才知道,都是差分输入,芯片内部有放大器。
用了AD转换芯片,那个仪表放大器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C:
不要差分输入的,可以把差分信号的负输入接地啊

网友D:
我用过一款ti的 专门用于ad采集的芯片管脚非常少 24位的

网友E:
想要多少脚以内的啊

网友F:
这种芯片有 但是就看你需要多少个引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芯片有 但是就看你需要多少个引脚的了

16个引脚以内的

网友G:
这让我想起来那些做电子秤的AD,24位,还非常便宜,一块多一个,国产的。

网友G:
HX711是一款专为高精度电子秤而设计的24位A/D转换器芯片

网友G:
上图这种,楼主要不要试试,1块多一个。

网友H:
CS1237,SO-8,24位1个通道;CS1238,SO-14,24位2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CS1237,SO-8,24位1个通道;CS1238,SO-14,24位2个通道

CS1238不错

网友F:
ti的好像有 st的不太了解

网友I(2022-08-21):
搞定了么?想要多大封装

楼主(2024-09-20):
搞定了,用AD7190

网友J:
ADS1274,64个管脚,管脚太多

网友K:
如果只是用AD功能可以找8位的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