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款4G模块开发板,方便大家测试低功耗4G模块

楼主(2019-03-11):
TB8100 是一款支持LTE、GNSS的开发板,可以外接BT、wifi实现蓝牙与wifi功能,主要为工程师了解G8100 而设计的demo板。可以应用在智慧消防、安防、视频监控、水利水电、金融支付等领域应用。

产品特性

描述
硬件配置
中央处理器
l   四核 ARM@ 1.3  GHz 主频,Cortex-A7处理器

l   32KB L1 I-catch, 32KB L1 D-catch

l   512KB L2 catch
存储单元
l   4G Bit  NAND FLASH; 2G Bit  LPDDR2(可选)

l   2G Bit  NAND FLASH; 1G Bit  LPDDR2(可选)

l   1G Bit  NAND FLASH; 1G Bit  LPDDR2(可选)
工作条件
电源电压
3.4V~4.2V(推荐值3.8V )
工作电流
l   峰值电流:2.3A

l   在网待机 1 mA(DRX=9,PCL=19)
工作温度
l   正常 -25°C ~+70°C

l   极限工作温度 -40°C~+80°C
气压要求
l   工作气压范围84~1kPa
湿度要求
l   相对湿度在90%~95%时
射频特性
频段支持
1.   GSM850/EGSM900/DCS1800/(EDGE有条件支持)

2.   WCDMA:850/900/1800/2100

3.   CDMA2000/  EVDO:BC0

4.   TD-SCDMA:B39

5.   LTE  FDD:B1/B3/B5/B8

6.   LTE  TDD:B38/B39/B40/B41
接收灵敏度

频段
3GPP(10MHz)(主集天线)
B1
-100dBm
B3
-100dBm
B5
-99dBm
B8
-98dBm
B38
-99dBm
B39
-100dBm
B40
-100dBm
B41
-99dBm

发射功率
l   GSM850/EGSM900:+32dBm (Power Class 4)

l   DCS1800:+30dBm (Power Class 1)

l   EDGE 850M/900MHz:+27dBm (Power Class E2)

l   EDGE1800MHz:+26dBm (Power Class E2)

l   WCDMA/HSDPA:+23dBm (Power Class 3)

l   TD-SCDMA: +23dBm (Power Class 3)

l   CDMA2000/EVDO:+23dBm(Power Class 3)

l   LTE:+23dBm(Power Class 3)
通信协议
l   GSM/GPRS/EDGE,

l   WCDMA R99,Rel9DC-HSDPA+(42Mbps)

l   CDMA2000@1x,1xAdvanced,1xEV-DOrA

l   LTE Cat4
卫星
l    支持GPS/GLonass/Beidou/Galileo/QZSS

l   跟踪卫星:-165dBm

l   热启动:  -163dBm

l   冷启动:  -148dBm

l   全AGPS支持(E911/SUPL/EPO/HotStill)

l   支持LBS基站定位

l   更新频率5Hz
AT命令
GSM  标准AT 命令;

V.25  AT 命令;

合方圆扩展的AT 命令
多媒体
音频处理
支持PCM数字音频编码格式(有条件支持)
硬件接口
UART
1× UART 接口,最高速率4608000  bps
SPI
1× SPI 接口,四线制(有条件支持)
I2C
2× I2C 接口,二线制(有条件支持)
SIM
1× SIM接口,1.8V  or 3V
ADC
1× ADC,12bit  4MSPS采样率,0~1.8V采样电压范围
USB
1× USB
VBAT
5× VBAT 管脚
开机信号
1×PWON, VBAT内部上拉
复位信号
1×RST,内部1.8V上拉
音频接口
PCM数字数字接口(有条件支持)
天线接口
l   LTE主集天线

l   LTE分集天线

l   GPS/Beidou/GNSS天线

留个联系:15220096219

楼主:
步骤一、打开SSCOM串口工具,
步骤二、USB线接上板子UART串口,
步骤三、接上LTE天线(MAIN),插上SIM卡,
步骤四、接上电源、电源供电4V2A。
 正常状态下,开机后LTE灯常亮,网络注册成功之后,网络指示灯每秒闪烁一次;(数据连接灯在TCP连接成功之后会常亮)。
 在开机之后,串口工具会自动显示开机启动信息“@VER:G8100”。

楼主:
常用命令介绍:

AT+CPIN? //检查 SIM 卡是否在位
+CPIN: READY
OK
AT+CSQ //检查信号质量
+CSQ: 6,99
OK
AT+CREG? //检查是否注册上网络
+CREG: 0,1
OK
ATI //查询版本信息
Manufacturer: SZHFY
Model: G8100
Revision: P1.3_V1.1 perf128.B  1  [2019-01-24 22:40:31]
IMEI: 356802040000071
+GCAP: +CGSM
OK

网友A:
赞一个,多谢分享啊!

网友B:
增加一个功能啊!!!  100M以太网 可以用USB转以太网的芯片实现~  如SR9900   有方的4G模组已经支持~

网友B:
因为现在很多行业的应用都要 以太网的 比如卡机,比如车联网系统,比如电梯控制系统~ 再比如LTE产品~  还有就是4G的IPC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功能啊!!!  100M以太网 可以用USB转以太网的芯片实现~  如SR9900   有方的4G模组已经支持~ ...

有方  没听过  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功能啊!!!  100M以太网 可以用USB转以太网的芯片实现~  如SR9900   有方的4G模组已经支持~ ...

有方,没听过,做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方,没听过,做什么的?

有方科技 ,做物联网模组的啊, 很大的,你没听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方科技 ,做物联网模组的啊, 很大的,你没听过?

百度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方,没听过,做什么的?

百度一下吧~   现在很多应该都要以太网  4G转以太网 然后以太网可以给 IPC 给广告*,给路由器 给车载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吧~   现在很多应该都要以太网  4G转以太网 然后以太网可以给 IPC 给广告*,给路由器 给车载电 ...

目前G8100 已经支持千兆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吧~   现在很多应该都要以太网  4G转以太网 然后以太网可以给 IPC 给广告*,给路由器 给车载电 ...

目前G8100,已经支持千兆以太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G8100,已经支持千兆以太网

有RGMII接口? MII/RMII接口有吗?

网友C(2019-05-31):
4G模块实现摄像机的4G连接,传输实时图像、录像、在线唤醒等。在平时无操作时,IPC处于掉电状态,4G模块处于上电休眠状态。4G模块独立完成和基站的在线连接,独立完成和服务器的心跳,以保证互联网通道的连通。选择一款合适的4G模块对于整个产品非常关键。

网友D(2019-09-17):
引用 网友C:
4G模块实现摄像机的4G连接,传输实时图像、录像、在线唤醒等。在平时无操作时,IPC处于掉电状态,4G模块处 ...

有SGMII 接口是4G转以太网的吗?

网友E:
G8100B从休眠到唤醒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SGMII 接口是4G转以太网的吗?

有的

楼主(2020-03-17):
引用 网友E:
G8100B从休眠到唤醒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1S唤醒,目前已经做过严格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4G模块实现摄像机的4G连接,传输实时图像、录像、在线唤醒等。在平时无操作时,IPC处于掉电状态,4G模块处 ...

感觉你对这个很了解,目前这款在安防行业应用很多,对于很多用MCU+4G模块实现低功耗的方式是一种革命,即实现了快速启动,又实现实时联网,还可以超低功耗,对于冷链物流运输,地下矿井监控,港口物品运输等等。都是非常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