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函数执行以前,还会执行什么代码?

楼主(2019-03-11):
main 函数执行以前,还会执行什么代码?

网友A:
看一下汇编就知道了,会执行全局变量初始化等操作

网友B:
不同芯片执行不同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汇编就知道了,会执行全局变量初始化等操作

汇编也不是必须的,初始化也不是必须的。这些初始化,以及已经初始化的变量的拷贝都可以放在main里面去做。

网友D:
需要设置 堆栈,中断向量表等,有些芯片的中断向量表可以工作在RAM中,这个需要在main之前装载(当然也可以在之后的代码中装载)

网友E:
    分配堆栈和中断向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