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算是解决吧。。。。

楼主(2019-03-11):
应该算是解决吧。。。。

网友A:
多少会有些裕量的

网友B:
超了,Vgs超了很容易烧。并且你这画图风格真的独树一帜。

画图风格确实是独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了,Vgs超了很容易烧。并且你这画图风格真的独树一帜。

可以怎么改呢?关键是我用了几十个,用了一年没问题

网友C:
挺简单,改Rb1为10K,导通时候,2电阻一分压,栅极就只有12V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简单,改Rb1为10K,导通时候,2电阻一分压,栅极就只有12V不到了。

这个我知道的,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个Rb1应该尽量小,且小于100R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个Rb1应该尽量小,且小于100R

如果你做PWM调速调光什么的,这里,一个100R电阻加个817,很明显的不可能的,所以,你这个线路应该只是典型的开关线路,工作频率不怎么高。这样一来,100R和10K就没什么区别了。
Rb1尽量小,只是在驱动高频时候,而且,源阻抗也必须低。这里一个817光耦,就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做PWM调速调光什么的,这里,一个100R电阻加个817,很明显的不可能的,所以,你这个线路应该只是典 ...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超了,Vgs超了很容易烧。并且你这画图风格真的独树一帜。

画图风格确实是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