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开发板外接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出来波形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9-03-11):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分频器,4分频占空比25%,代码没有问题,现在波形出来抖动的非常厉害,我的输入是从信号发生器引出的单频16MHz正弦波,我想问:1、正弦直接输入FPGA的I/O口是否会对信号处理产生影响,2、如果接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对线有没有要求,可以用什么线可以推荐一下吗?3、输出是否可以直接接示波器,不需要进行DA转换?很急!!!!!!

信号发生器输入

信号发生器输入

I/O口输出

I/O口输出

网友A:
输出信号你先确认频率     同时确认FPGA的IO最高反转率是否满足你的输出
输出信号负载容性比较大时波形就会变形  光滑

网友B(2025-02-16):
加非门做电平缓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