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最小系统

楼主(2019-03-11):
请问下stm32最小系统在用swd下载程序的时候
在keil上为什么识别不出来芯片ID
[图片]

网友A:
这种故障不是虚焊就是连焊,最小系统一共就那么几根线很容易查的。

网友A:
你的jlink编号也没识别出来啊

SN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jlink编号也没识别出来啊

可能是仿真器类型选错了

网友C:
反复插拔试试,有时板子没问题也找不到的仿真器,10块钱的仿真器玩玩还行,拿他干活就有点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