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can 接收邮箱如何读取发送邮箱ID号

楼主(2019-03-12):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在can网络中实现一个收件箱接收多个发送邮箱发送的信息。通过读取发送邮箱的ID号来识别是哪个邮箱发送的信息。收件箱可以通过过滤实现接收多个发件箱的数据,但我没找到收件箱读取发送邮箱ID的寄存器,不知道该如何实现接收邮箱读取发送邮箱ID号?希望广大网友可以提供方法,最好有例程。本人在ti官网没找到相关方法。谢谢!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我以前这样搞过,比如一个收件箱接收两个发件箱发来的数据。两个发件箱比如A,B.
A邮箱先发55555555,再发数据。
B邮箱先发aaaaaaaa,再发数据。
接收邮箱如果先收到55555555,就是A邮箱发来的数据,如果是aaaaaaaa,就是B邮箱发来的数据。
邮箱再多了也一样。

网友C:
我之前用32单片机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例子,没有解决,帮你顶

网友D(2019-04-18):
收件箱读取发送邮箱ID的寄存器,就是接收邮箱本身,只需设接收邮箱MSGID寄存器就行了。当接收邮箱在CAN总线上接收到与自己ID匹配的信息帧时,接收邮箱就会接收该帧数据,放在MDL和MDH里面。接收过滤由ECanaLAMRegs寄存器组中对应接收邮箱的寄存器进行设置。

网友E:
can网络中实现一个收件箱接收多个发送邮箱发送的信息。我想应该是说接收多个 ID 吧,你可以通过 MASK 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