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在5509A上做AIC23B音频回放全是噪音

楼主(2019-03-12):
在5509A上做AIC23B音频回放只有噪音是什么问题啊,我看论坛以前的帖子好像没有这种问题,是我的操作不对吗?有没有大神能帮我看看
部分代码如下:
/*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设置       【地址+R/W,数据】
AIC23为主模式,数据为DSP模式,数据长度16位*/
Uint16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2]={0x0e,0x53};
/*AIC23的波特率设置,采样率为44.1K*/
Uint16 sample_rate_control[2] = {0x10,0x23};
/*AIC23寄存器复位*/
Uint16 reset[2] ={0x1e,0x00};
/*AIC23节电方式设置*/
Uint16 power_down_control[2] ={0x0c,0x03};  //
/*AIC23模拟音频的控制
DAC使能,ADC输入选择为Mic*/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4}; //
/*AIC23数字音频通路的控制*/
Uint16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2] ={0x0a,0x05};
/*AIC23数字接口的使能*/
Uint16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2] ={0x12,0x01}; //激活数字接口
/*AIC23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0,0x17};  //控制衰减0dB
/*AIC23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2,0x17}; //控制衰减0dB
/*AIC23耳机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0x05,0xFF};    //+6dB,缺省为0xF9,0db
/*AIC23耳机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 {0x07,0xFF};

while(TRUE)
{
  if(play_mode==1)  //record and play
  {
//   while(!MCBSP_xrdy(hMcbsp)){};
   while(!MCBSP_rrdy(hMcbsp)){};
   aic23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for(temp=3000;temp>0;temp--);
   while(!MCBSP_xrdy(hMcbsp)){};
//   while(!MCBSP_rrdy(hMcbsp)){};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

一个耳机接的PHONE_OUT,一个耳机接MIC_IN,但是一运行只有噪声,跟耳机型号有关系吗

你好 请问一下您是怎么降低这个底噪的 我在做麦克风采集和回放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底噪,QQ1318500306

楼主:
是不是MIC_IN不能连耳麦啊??

网友A:
MIC_IN不接试试呢,估计MIC_IN接了噪音串进去了。

不接也试过了 一样是噪声

网友B:
应该接到MIC_OUT吧。

我说的PHONEOUT 与版主说的MICOUT应该是同一个意思,现在找到原因了,就是MIC_IN是个无源口,直接接耳麦没用,要用音频转接线接手机或者电脑播放才行

楼主:
版主有没有用5509a做过摄像头图像采集啊,最近在学习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有没有用5509a做过摄像头图像采集啊,最近在学习这个

5509上没做过    难的是IIC的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9上没做过    难的是IIC的配置吧

我用IO口配置SCCB,不过还没试不知道能不能成。

网友C: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最近也在做这个,交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最近也在做这个,交流一下‘

你也用的5509接口摄像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最近也在做这个,交流一下‘

好啊 不过我才刚学

网友D:
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呀,期待其他人的解答,顺便学习下学习

楼主:
回来提一下 问题已经解决了 降低采样率。

那请问一下采样率设置到多少呢,

网友E(2019-04-15):
楼主能分享下具体解决方法吗??

楼主:
emmm...我来了,更正一下前面MIC IN不能接耳麦的回复,这是错的,不能误导大家/
我后来发现我的板子上MIC IN口接耳麦没用是因为我的耳机插座接线只连到了耳机头的左右声道和地端,适配的是3节的耳机头,带耳麦的是4节耳机头,多了一个MIC端,而我的耳机插座根本没连到这个MIC端!之前对耳机插座接线图不了解才有了错误的结论,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b7001fe166b0870e7282dd99.html

楼主:
另外要用耳麦还要在代码里配置AIC23B节电模式0x0000把麦克风输入打开。

可以加个好友吗,互相学习QQ2534308148

楼主:
。采样率设置参考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audio/f/42/t/51468

我现在也遇到了和楼主同样的问题,可否请教一下楼主最后寄存器是怎么配置的,我播放出来也都是噪声

网友F(2019-06-22):
这是我按照手册配置的,感觉都没有问题。
/*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设置。
AIC23为主模式,数据为DSP模式,数据长度16位*/
Uint16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2]={0x0e,0x53};
/*AIC23的波特率设置,采样率为44.1K*/
Uint16 sample_rate_control[2] = {0x10,0x23};
/*AIC23寄存器复位*/
Uint16 reset[2] ={0x1e,0x00};
/*AIC23节电方式设置,所有部分均所与工作状态*/
Uint16 power_down_control[2] ={0x0c,0x00};
/*AIC23模拟音频的控制
DAC使能,ADC输入选择为Line*/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4};
/*AIC23数字音频通路的控制*/
Uint16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2] ={0x0a,0x01};
/*AIC23数字接口的使能*/
Uint16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2] ={0x12,0x01};
/*AIC23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1,0x1F};
/*AIC23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3,0x1F};
/*AIC23耳机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0x05,0x75};
/*AIC23耳机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 {0x07,0x75};
/*定义McBSP的句柄*/
MCBSP_Handle hMcbsp;

Uint16 i2c_status;
Uint16 i,temp;

网友F:
这是我按照手册配置的,感觉都没有问题
/*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设置
AIC23为主模式,数据为DSP模式,数据长度16位*/
Uint16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2]={0x0e,0x53};
/*AIC23的波特率设置,采样率为44.1K*//
Uint16 sample_rate_control[2] = {0x10,0x23};
/*AIC23寄存器复位*//
Uint16 reset[2] ={0x1e,0x00};
/*AIC23节电方式设置,所有部分均所与工作状态*/
Uint16 power_down_control[2] ={0x0c,0x00};
/*AIC23模拟音频的控制
DAC使能,ADC输入选择为Line*/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4};
/*AIC23数字音频通路的控制*/
Uint16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2] ={0x0a,0x01};
/*AIC23数字接口的使能*/
Uint16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2] ={0x12,0x01};
/*AIC23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1,0x1F};
/*AIC23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3,0x1F};
/*AIC23耳机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0x05,0x75};
/*AIC23耳机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 {0x07,0x75};
/*定义McBSP的句柄*/
MCBSP_Handle hMcbsp;

Uint16 i2c_status;
Uint16 i,temp;

可以加个好友吗,互相学习QQ2534308148

楼主:
这个配置是跟你实际电路有关的 要看你AIC23B模块上MCLK引脚输入时钟频率是多少,我的是16.9M,然后把DAC,ADC都设为8K就没问题了, 不知道这种方法适不适合你的情况

网友D(2019-12-30):
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呀,期待其他人的解答,顺便学习下学习,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G(2020-10-09):
楼主可以加个好友吗,互相学习QQ2534308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