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单片机内部振荡VLO校准

楼主(2019-03-12):
       如果你选择了MSP430单片机来开发产品,那很可能是用来做低功耗的。MSP430单片机的低功耗特性是相当突出的。有很多这样的场合,单片机做的事情是定时唤醒,才执行一次,比如传感器,1秒或更长时间才唤醒检测一次,而产品又是电池供电的,需要做到低功耗。这种场合,MSP430是首选。              利用MSP430的低频振荡器,可以实现低功耗,定时唤醒。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部接一只晶振,通常是32.768KHz的晶振。这种方式需外接晶振,精度高,但缺点是浪费了两个引脚,以及提高了成本。本文讲述的是另一种方式,不用外接晶振,用MSP430内部的VLO振荡器,而这个VLO振荡器是很不准确的,所以需要用DCO振荡器来校准。

      由上图看出VLO振荡器的误差是极大的,而DCO的误差则比较小,因此,可以利用DCO,通过软件来校准VLO。TI官方有这个校准库,VLO_Library.s43,下面来介绍它的使用方法。
      首先要把VLO_Library.s43库加到工程中,并把头文件VLO_Library.h加到文件中。其原理是通过在8个VLO周期内跑了n个DCO周期,由此设置定时器0的溢出周期,定时器0是由VLO振荡提供时钟的,休眠后是靠定时器0中断来唤醒的。代码如下:
      主函数:
void main()
{
        //不禁止看门狗,以保证产品的稳定
        ……自己的初始化代码

        while (1)
        {
                //休眠/唤醒处理,休眠/唤醒此处统一处理
                //休眠/唤醒处理
                if (SleepFalg)
                {
                        //进入休眠前的处理
                        dco_delta = TI_measureVLO();   //获取内部振荡VLO的校准值,dco delta = number of 1MHz cycles in 8 ACLK cycles
                        TACTL = 1 << 8;                    //选择TIMER0时钟源为ACLK,时钟分频 /1
                        TACCTL0 = 1 << 4;                   //TACCR0中断允许
                        TACCTL1 = 0;
                        TACCR0 = 8000000 / dco_delta;           //设置计数n=8000000 / dco_delta * t  t单位为秒
                        TAR = 0;
                        TACTL |= (1<<4);            //TIMER0运行,向上计数
                        TimerWakeUpFlag = 0;

                        //进入休眠
                        while (TimerWakeUpFlag == 0)
                        {
                                EnterLPM3();                //进入休眠
                        }
                        SleepFalg = 0;

                        //退出休眠的处理

                }

                SleepFalg = 1;
                UARTSendByte(0x55);
        }
}
     定时器0中断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 (void)
{
        //以下执行用户需定时的程序
        ExitLPM3();
        TimerWakeUpFlag = 1;
}

       代码中设置的是每1秒唤醒一次,唤醒后串口发送一个0x55字节,然后继续休眠。以下是测试结果:

        由图可见,校准后的VLO还是很准确的,1.003秒发送一个0x55。当然,这也侧面说明了常温下MSP430的DCO振荡器还是很准确的

网友A(2019-09-17):
为什么我的测出来间隔1.5s,用的一样的代码

网友B(2020-01-09):
一般内部本身存有出厂后校准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