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modelsim仿真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波形

楼主(2019-03-12):
初学者仿真altera一个很简单的分频,不知道为啥只有输入波形没有输出的波形,fout输出信号就是一条红线,求指点~~tb文件和原文件如下
`timescale 1 ns/ 1 ns
module div4_vlg_tst();
reg fin;
wire fout;
div4 i1 (
.fin(fin),
.fout(fout)
);
initial
begin
#0 fin = 1b'0;
end
always  #5
begin
fin <= ~fin;
end
endmodule

原始文件
module div4(fin,fout );
input        fin;
output        fout;
reg       fout;
reg        [1:0]q ;
always @(posedge fin)
begin
       if(q==1)
     begin
       q<=0;
              fout =~fout ;
     end
       else
      q<=q+1;
end
endmodule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就这么几个信号,都拉出来看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已解决,添加复位信号就好了,仿真是不是必须得有复位信号?

网友B:
不是必须有复位,是必须有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