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TDR技术问题

楼主(2019-03-12):
SSTDR技术开始的PN码还有正弦波是怎么给出的,是用振荡器给的吗?是要自己买一个隔离器吗?

楼主:
这都是理论,关于实践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都是理论,关于实践有什么建议吗?

少累,木玩过

tyw
@大大大电阻 :参考那个论文,用现成信号发生器
实践不知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