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lientek SMT32开发板 跑马灯实验

楼主:
原贴链接: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18.htm

通过本节的学习,你将了解到STM32的IO口作为输出使用的方法。本节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3.1.1 STM32 IO口简介
     3.1.2 硬件设计
     3.1.3 软件设计
     3.1.4 仿真与下载
3.1.1 STM32 IO简介

作为所有开发板的经典入门实验,莫过于跑马灯了。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板载了2个LED,DS0和DS1,本实验将通过教你如何控制这两个灯实现交替闪烁的类跑马灯效果。
该实验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STM32的IO口输出。了解了STM32的IO口如何输出的,就可以实现跑马灯了。通过这一节的学习,你将初步掌握STM32基本IO口的使用,而这是迈向STM32的第一步。
STM32的IO口可以由软件配置成8种模式:
1、输入浮空
2、输入上拉
3、输入下拉
4、模拟输入
5、开漏输出
6、推挽输出
7、推挽式复用功能
8、开漏复用功能
每个IO口可以自由编程,单IO口寄存器必须要按32位字被访问。STM32的很多IO口都是5V兼容的,这些IO口在与5V电平的外设连接的时候很有优势,具体哪些IO口是5V兼容的,可以从该芯片的数据手册管脚描述章节查到(I/O Level标FT的就是5V电平兼容的)。
STM32的每个IO端口都有7个寄存器来控制。他们分别是:配置模式的2个32位的端口配置寄存器CRL和CRH;2个32位的数据寄存器IDR和ODR;1个32位的置位/复位寄存器BSRR;一个16位的复位寄存器BRR;1个32位的锁存寄存器LCKR;这里我们仅介绍常用 的几个寄存器,我们常用的IO端口寄存器只有4个:CRL、CRH、IDR、ODR。
CRL和CRH控制着每个IO口的模式及输出速率。
STM32的IO口位配置表如表3.1.1.1所示:

                          表3.1.1.1 STM32的IO口位配置表
STM32输出模式配置如表3.1.1.2所示:

                                                                             表3.1.1.2 STM32输出模式配置表
     接下来我们看看端口低配置寄存器CRL的描述,如下图所示:

                     图3.1.1.1端口低配置寄存器CRL各位描述
该寄存器的复位值为0X4444 4444,从上图可以看到,复位值其实就是配置端口为浮空输入模式。从上图还可以得出:STM32的CRL控制着每个IO端口(A~G)的低8位的模式。每个IO端口的位占用CRL的4个位,高两位为CNF,低两位为MODE。这里我们可以记住几个常用的配置,比如0X4表示模拟输入模式(ADC用)、0X3表示推挽输出模式(做输出口用,50M速率)、0X8表示上/下拉输入模式(做输入口用)、0XB表示复用输出(使用IO口的第二功能,50M速率)。
CRH的作用和CRL完全一样,只是CRL控制的是低8位输出口,而CRH控制的是高8位输出口。这里我们对CRH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给个实例,比如我们要设置PORTC的11位为上拉输入,12位为推挽输出。代码如下:
GPIOC->CRH&=0XFFF00FFF;//清掉这2个位原来的设置,同时也不影响其他位的设置
GPIOC->CRH|=0X00038000;  //PC11输入,PC12输出
GPIOC->ODR=1<<11;//PC11上拉
通过这3句话的配置,我们就设置了PC11为上拉输入,PC12为推挽输出。
IDR是一个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只用了低16位。该寄存器为只读寄存器,并且只能以16位的形式读出。该寄存器各位的描述如下图所示:

                   图3.1.1.2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IDR各位描述
要想知道某个IO口的状态,你只要读这个寄存器,再看某个位的状态就可以了。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ODR是一个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也只用了低16位。该寄存器虽然为可读写,但是从该寄存器读出来的数据都是0。只有写是有效的。其作用就是控制端口的输出。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下图所示:

                   图3.1.1.3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ODR各位描述
了解了这几个寄存器,我们就可以开始跑马灯实验的真正设计了。关于IO口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考《STM32参考手册》第69页7.1节。
在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对于学过AVR的人来说,我们都知道AVR的IO口由3个寄存器控制:DDR、 PORT、PIN。这里我们可以拿STM32的IO控制寄存器和AVR的来个类比:
1,            STM32的CRL和CRH就相当于AVR的DDR寄存器,用来控制IO口的方向,只不过STM32的CRL和CRH功能更强大一点罢了。
2,            STM32的ODR就相当于AVR的PORT,都是用来控制IO口的输出电平或者上下拉电阻的。
3,            STM32的IDR就相当于AVR的PIN,都是用来存储IO口当前的输入状态(高低电平)的。
除此之外,STM32还有BSRR、BRR、LCKR等几个寄存器用于控制IO口,这点是AVR所没有的。

3.1.2 硬件设计

该实验的硬件电路在ALIENTEM Mini STM32开发板上已经连接好了。DS0接PA8,DS1接PD2。所以在硬件上不需要动任何东西。其连接原理图如下:

                   图3.1.2.1 LED与STM32连接原理图
3.1.3 软件设计

首先,找到之前新建的TEST工程,在该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HARDWARE的文件夹,用来存储以后与硬件相关的代码。然后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LED文件夹,用来存放与LED相关的代码。
然后我们打开USER文件夹下的TEST.Uv2工程,按file:///C:/Users/eyygzzg/AppData/Local/Temp/msohtml1/22/clip_image016.jpg按钮新建一个文件,然后保存在HARDWARE->LED文件夹下面,保存为led.c。在该文件中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led.h"
//Mini STM32开发板
//LED驱动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5/27

// V1.0
//初始化PA8和PD2为输出口.并使能这两个口的时钟

//LED IO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RCC->APB2ENR|=1<<5;    //使能PORTD时钟
     GPIOA->CRH&=0XFFFFFFF0;
     GPIOA->CRH|=0X00000003;//PA8推挽输出
   GPIOA->ODR|=1<<8;     //PA8 输出高
     GPIOD->CRL&=0XFFFFF0FF;
     GPIOD->CRL|=0X00000300;//PD.2推挽输出
     GPIOD->ODR|=1<<2;      //PD.2输出高
}
该代码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函数void LED_Init(void),该函数的功能就是用来实现配置PA8和PD2为推挽输出。在配置STM32外设的时候,任何时候都要先使能该外设的时钟!APB2ENR是APB2总线上的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其各位的描述如下:

                   图3.1.3.2寄存器APB2ENR各位描述
我们要使能的PORTA和PORTD的时钟使能位,分别在bit2和bit5,只要将这两位置1就可以使能PORTA和PORTD的时钟了。该寄存器还包括了很多其他外设的时钟使能。大家在以后会慢慢使用到的。关于这个寄存器的详细说明在《STM32参考手册》的第61页。
在设置完时钟之后就是配置完时钟之后,LED_Init配置了PA8和PD2的模式为推挽输出,并且默认输出1。这样就完成了对这两个IO口的初始化。
保存led.c代码,然后我们按同样的方法,新建一个led.h文件,也保存在LED文件夹下面。在led.h中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 "sys.h"
//Mini STM32开发板
//LED驱动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5/27
//LED端口定义
#define LED0 PAout(8)// PA8
#define LED1 PDout(2)// PD2
void LED_Init(void);//初始化
#endif
这段代码里面最关键就是2个宏定义:
#define LED0 PAout(8)// PA8
#define LED1 PDout(2)// PD2
这里使用的是位带操作来实现操作某个IO口的1个位的,关于位带操作前面已经有介绍,这里不再多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可以使用另外一种操作方式实现。如下:
#define       LED0 (1<<8)  //led0 PA8
#define       LED1 (1<<2)  //led1       PD2
#define LED0_SET(x) GPIOA->ODR=(GPIOA->ODR&~LED0)|(x ? LED0:0)
#define LED1_SET(x) GPIOD->ODR=(GPIOD->ODR&~LED1)|(x ? LED1:0)
后者通过LED0_SET(0)和LED0_SET(1)来控制PA8的输出0和1。而前者的类似操作为:LED0=0和LED0=1。显然前者简单很多,从而可以看出位带操作带来的好处。以后像这样的IO口操作,我们都使用位带操作来实现,而不使用第二种方法。
将led.h也保存一下。接着,我们在Manage Components管理里面新建一个HARDWARE的组,并把led.c加入到这个组里面,如下图所示:

                       图3.1.3.3给工程新增HARDWARE组
单击OK,回到工程,然后你会发现在Project Workspace里面多了一个HARDWARE的组,在改组下面有一个led.c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3.1.3.4给工程新增HARDWARE组
然后用之前介绍的方法将led.h头文件的路径加入到工程里面(参照本文第36页)。回到主界面,在main函数里面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1
//跑马灯实验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5.27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LED0=0;
                 LED1=1;
                 delay_ms(300);
                 LED0=1;
                 LED1=0;
                 delay_ms(300);
     }
}
代码先包含了#include "led.h"这句,使得LED0、LED1、LED_Init等能在main函数里被调用。接下来,main函数先配置系统时钟为72M,然后把延时函数初始化一下。接着就是调用LED_Init来初始化PA8和PD2为输出。最后在死循环里面实现LED0和LED1交替闪烁,间隔为300ms。
然后按file:///C:/Users/eyygzzg/AppData/Local/Temp/msohtml1/22/clip_image024.jpg,编译工程,得到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3.1.3.5编译结果
可以看到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接下来,我们就先进行软件仿真,验证一下是否有错误的地方,然后下载到Mini STM32看看实际运行的结果。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1

网友A(2019-04-01):
这个板子是谁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