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运行中修改socket参数不重启如何继续工作

楼主(2019-03-12):
  就是上位机往底层配置修改了以太网的Ip地址,这个时候修改完后如果板子不重启,有没有其他方法让板子用新的IP地址继续跟服务端通信?谢谢

网友A:
这个没玩过,只能友情帮顶一下

网友B:
断开连接 重新配置不可以吗 好像不用重启啊

网友C:
感觉楼上说的比较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