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lientek STM32 实验5】--独立看门狗实验

楼主(2019-03-12):
原贴链接: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

3.5 独立看门狗(IWDG)实验

这一节,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使用STM32的独立看门狗(以下简称IWDG)。STM32内部自带了2个看门狗:独立看门狗(IWDG)和窗口看门狗(WWDG)。这一节我们只介绍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将在下一节介绍。本节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3.5.1 STM32独立看门狗简介
3.5.2 硬件设计
3.5.3 软件设计
3.5.4 下载与测试
3.5.1 STM32独立看门狗简介
STM32的独立看门狗由内部专门的40Khz低速时钟驱动,即使主时钟发生故障,它也仍然有效。这里需要注意独立看门狗的时钟并不是准确的40Khz,而是在30~60Khz之间变化的一个时钟,只是我们在估算的时候,以40Khz的频率来计算,看门狗对时间的要求不是很精确,所以,时钟有些偏差,都是可以接受的。
独立看门狗有几个寄存器与我们这节相关,我们分别介绍这几个寄存器,首先是键值寄存器IWDG_KR,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下:

                 图3.5.1.1寄存器IWDG_KR各位描述
在键寄存器(IWDG_KR)中写入0xCCCC,开始启用独立看门狗;此时计数器开始从其复位值0xFFF递减计数。当计数器计数到末尾0x000时,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IWDG_RESET)。 无论何时,只要键寄存器IWDG_KR中被写入0xAAAA, IWDG_RLR中的值就会被重新加载到计数器中从而避免产生看门狗复位 。
IWDG_PR和IWDG_RLR寄存器具有写保护功能。 要修改这两个寄存器的值,必须先向IWDG_KR寄存器中写入0x5555。以不同的值写入这个寄存器将会打乱操作顺序,寄存器将重新被保护。重装载操作(即写入0xAAAA)也会启动写保护功能。
接下来,我们介绍预分频寄存器(IWDG_PR),该寄存器用来设置看门狗时钟的分频系数,最低为4,最高位256,该寄存器是一个32位的寄存器,但是我们只用了最低3位,其他都是保留位。预分频寄存器各位定义如下:

                             图3.5.1.2寄存器IWDG_ PR各位描述
在介绍完IWDG_PR之后,我们介绍一下重装载寄存器。该寄存器用来保存重装载到计数器中的值。该寄存器也是一个32位寄存器,但是只有低12位是有效的,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下:

                             图3.5.1.3重装载寄存器各位描述
只要对以上三个寄存器进行相应的设置,我们就可以启动STM32的独立看门狗,启动过程可以按如下步骤实现:
1)向IWDG_KR写入0X5555
通过这步,我们取消IWDG_PR和IWDG_RLR的写保护,使后面可以操作这两个寄存器。
设置IWDG_PR和IWDG_RLR的值。
这两步设置看门狗的分频系数,和重装载的值。由此,就可以知道看门狗的喂狗时间,该时间的计算方式为:Tout=40Khz/((4*2^prer)*rlr);当然这个值是个粗略的计算值,因为时钟不准确,所以无法得到准确的喂狗时间。
2)向IWDG_KR写入0XAAAA
通过这句,将使STM32重新加载IWDG_RLR的值到看门狗计数器里面。也可以用该命令来喂狗。
3)向IWDG_KR写入0XCCCC
通过这句,来启动STM32的看门狗。
通过上面3个步骤,我们就可以启动STM32的看门狗了,使能了看门狗,在程序里面就必须间隔一定时间喂狗,否则将导致程序复位。利用这一点,我们这节将通过一个LED灯来指示程序是否重启。
在配置看门狗后,DS0将常亮,如果WK_UP按键按下,就喂狗,只要WK_UP不停的按,看门狗就一直不会产生复位。只要超过看门狗定时时间还没按,那么将会导致程序重启,而DS0也会熄灭。

3.5.2 硬件设计

这里的核心是在STM32内部进行,并不需要外部电路。但是考虑到指示当前状态和喂狗等操作,我们需要2个IO口,一个用来输入喂狗信号,另外一个用来指示程序是否重启。喂狗我们采用板上的WK_UP键来操作,而程序重启,则是通过DS0来指示的。DS0和WK_UP的连接在前面已经介绍了,这里我们不再多说。

3.5.3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我们依旧是在前面的代码基础上往上加,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WDG的文件夹,用来保存与看门狗相关的代码。再打开工程,新建wdg.c和wdg.h两个文件,并保存在WDG文件夹下,并将WDG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在wdg.c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wdg.h"
//Mini STM32开发板
//看门狗 驱动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5/30
//初始化独立看门狗
//prer:分频数:0~7(只有低3位有效!)
//分频因子=4*2^prer.但最大值只能是256!
//rlr:重装载寄存器值:低12位有效.
//时间计算(大概):Tout=40K/((4*2^prer)*rlr)值.
void IWDG_Init(u8 prer,u16 rlr)
{
     IWDG->KR=0X5555;//使能对IWDG->R和IWDG->RLR的写
     IWDG->R=prer;  //LSI/32=40Khz/4*2^pre
     IWDG->RLR=rlr;  //从加载寄存器 IWDG->RLR
     IWDG->KR=0XAAAA;//reload
     IWDG->KR=0XCCCC;//使能看门狗
}
//喂独立看门狗
void IWDG_Feed(void)
{
     IWDG->KR=0XAAAA;//reload
}
该代码就2个函数,void IWDG_Init(u8 prer,u16 rlr)是独立看门狗初始化函数,就是按照上面介绍的步骤来初始化独立看门狗的。该函数有2个参数,分别用来设置与预分频数与重装寄存器的值的。通过这两个参数,就可以大概知道看门狗复位的时间周期为多少了。其计算方式上面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多说了。
void IWDG_Feed(void)函数,该函数用来喂狗,因为STM32的喂狗只需要向键值寄存器写入0XAAAA即可,所以,我们这个函数也是简单的很。保存wdg.c,然后把该文件加入到HARDWARE组下。
在wdg.h里面,我们输入如下内容:
#ifndef __WDG_H
#define __WDG_H
#include "sys.h"
//Mini STM32开发板
//看门狗 驱动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5/30

void IWDG_Init(u8 prer,u16 rlr);
void IWDG_Feed(void);
#endif
这个很简单,估计大家都能理解,不再多说了。我们保存下这两个文件,来看主程序该如何写,在主程序里面我们先初始化一下系统代码,然后启动按键输入和看门狗,在看门狗开启后马山点亮LED0,并进入死循环等待按键的输入,一旦WK_UP有按键,则喂狗,佛否则等待IWDG复位的到来。该部分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delay_ms(300);               //让人看得到灭
     IWDG_Init(4,625);    //与分频数为64,重载值为625,溢出时间为1s
     LED0=0;                                               //点亮LED0
     while(1)
     {
                 if(KEY_Scan()==3)IWDG_Feed();//如果WK_UP按下,则喂狗
     };
}
            至此,独立看门狗的实验代码,我们就全部编写完了,接着要做的就是下载与测试了,看看我们的代码是否真的正确,当然在下载之前可以通过软件仿真看看是否可行。

3.5.4 下载与测试

在编译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下载代码到MiniSTM32开发板上,实际验证一下,我们的程序是否正确。下载代码后,看到DS0不停的闪烁,证明程序在不停的复位,否则只会DS0常量。这时我们试试不停的按WK_UP按键,可以看到DS0就常亮了,不会在闪烁。说明我们的实验是成功的。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5

网友A:
有没有什么稳定的芯片推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