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 v1.4的库,usb host金士顿的u盘正常识别,惠普的u盘不能识别

楼主(2019-03-12):
GD32F4 v1.4的库,usb host金士顿的u盘可以正常识别,惠普的u盘不能识别

楼主:
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U盘能识别,是通过什么判断的?是插入检测到,是枚举成功,还是文件系统识别?
有没有可能是文件系统,U盘格式化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盘能识别,是通过什么判断的?是插入检测到,是枚举成功,还是文件系统识别?
有没有可能是文件系统,U盘 ...

u盘的识别是通过相应枚举,然后再查询相应的PID,VID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