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

楼主(2019-03-12):
驱动芯片UCC27324D,驱动上下半桥的,第一次做硬件,我想试一下驱动电路好不好,
用的驱动芯片的典型应用原理图如下图,INA由DSP给3.3V的脉冲,我只测A路驱动的好坏。请前辈们指导,谢谢

问题:1判断驱动好坏是不是看mosfet的GS端波形幅值是不是12V左右,或者看输出OUTA的波形幅值是不是12V左右的方波(示波器接OUTA,探头地接芯片GND)

2.mosfet的
30V电源地是不是和三角形地不供地?

网友A:
关键在于,如果你用上图的电路去测,mos管会立马烧掉。

网友B:
你这是要看看到底是MOS管炸掉还是电源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看看到底是MOS管炸掉还是电源炸掉?

放了一个低级错误,那可不可以看输出OUTA的波形幅值是不是12V左右的方波(示波器接OUTA,探头地接芯片GND)来判断驱动电路好坏,不接mosfet和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如果你用上图的电路去测,mos管会立马烧掉。

电路图画错了直通短路了,那请问如何判别驱动的一路A通道的好坏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了一个低级错误,那可不可以看输出OUTA的波形幅值是不是12V左右的方波(示波器接OUTA,探头地接芯片GND ...

你这样测试看不出吗?反正手上有板子,不懂就看规格书,或自己做实验。碰到想不通的问题再来问,有利于提高自己。你自己不花点时间初步分析,大师更没时间看那么多无谓地规格书。

网友B:
2 必须共地。

网友D:
27324是非隔离驱动,所以输出输入必须共地。
至于测试线路,应该芯片部分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你测试的mos管怎么没带负载直接接30V呢?这样PWM一来,MOS管就烧了。
只是测试驱动,把MOS管漏极悬空吧,也省得再去找一个负载,这样就可以直接测试驱动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7324是非隔离驱动,所以输出输入必须共地。
至于测试线路,应该芯片部分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你测试的mos管 ...

那MOSFET的地是和驱动芯片的地连一起吗?

楼主:
使用发帖的电路图,这里没有接MOSFET,
驱动芯片供电12V,A通道的输入脉冲50KHZ,占空比45%,幅值3.3V,
测量了驱动芯片A通道的输出波形,输出的波形有问题,输入的脉冲占空比变化,outA的波形还是一样不变化,输入占空比45%,输出脉冲占空比只有0.9%,电压幅值12V左右,下图是INA脉冲占空比45%,频率50Khz,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B:
似乎你的输入信号根本就没有连到IC的管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发帖的电路图,这里没有接MOSFET,驱动芯片供电12V,A通道的输入脉冲50KHZ,占空比45%,幅值3.3V,测量 ...

探枪没调整好?怎么没接MOS管振铃就这么严重,正常情况不可能,何况你还加了该有的退偶电容。
另外一路貌似就没有输出,只是振铃干扰一样的感觉。
仔细检查AB两路的PWM输入,一般这样芯片非常好用,接对了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你的输入信号根本就没有连到IC的管脚。。。

我是用的信号发生器(输出探头接芯片2号脚,地接芯片的地引脚),信号发生器出来有3.3V,50KHZ的方波给驱动芯片输入2脚如下图1,为什么一接驱动芯片2脚脉冲波就变成下图2波形。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枪没调整好?怎么没接MOS管振铃就这么严重,正常情况不可能,何况你还加了该有的退偶电容。
另外一路貌 ...

你是说探头吗,探头没问题,出来的脉冲波挺好的,信号发生器发出的脉冲接到芯片的2脚即信号输入脚,脉冲波形就变成下图波形

网友B:
线断了,分布电容耦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信号发生器(输出探头接芯片2号脚,地接芯片的地引脚),信号发生器出来有3.3V,50KHZ的方波给驱 ...

好像是很严重的微分波形,怀疑芯片已经受损,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或者单片机虚焊,示波器探枪因为阻抗高,看波形正常,接上芯片波形就变成微分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断了,分布电容耦合。。。。

连接用的跳线,后面用的焊锡丝线框加粗焊接的,没有断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很严重的微分波形,怀疑芯片已经受损,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或者单片机虚焊,示波器探枪因为阻抗高 ...

换了一个芯片还是这样,只是幅值有点变化,没有虚焊,我焊了两个电路板,两个芯片输出端都是下图波形
用示波器测量信号发生器出来的是脉冲PWM波,为什么示波器的探头接INA,探头的地接芯片GND,为什么脉冲到INA就变了下图的波形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芯片还是这样,只是幅值有点变化,没有虚焊,我焊了两个电路板,两个芯片输出端都是下图波形。用 ...

检查接线有没有错,信号加的地方,测量的地方等有没有错。这是高通微分电路,中间肯定有电容耦合。你第一次做硬件,估计错误连篇,建议你把PCB,拍照出来,测试点标清楚。

网友E:
最简单的你找个面包板,找个MCU发方波,接个100R电阻到INC,给驱动芯片供好电,示波器看输出就可以了。另外一个电路图上一般单点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芯片还是这样,只是幅值有点变化,没有虚焊,我焊了两个电路板,两个芯片输出端都是下图波形。用 ...

线路板做错了,否则不可能这样。
典型的微分波形,不是电容耦合,就是线路远端接地短路。

楼主:
我把10K电阻去掉就好了,输入3.3V,50KZH的脉冲波,芯片供电电压12V,输出波形如下三个图,毛刺很大,最大峰值19V,用的芯片典型应用电路,怎么使毛刺减小?

上升沿放大波形

下降沿放大波形

网友F:
今天淋雨了

楼主:
每天随身带伞就不淋了

网友B:
换一根好的线,或自己微调一下,毛刺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输入脉冲频率低如100HZ时基本没什么毛刺,频率一高就不行,毛刺大,我的连线用的跳线,你说的微 ...

示波器的线

网友G:
这个是低侧驱动器 ,不是半桥驱动器

网友H:
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低侧驱动器 ,不是半桥驱动器

芯片手册写的4-A峰值高速低侧功率MOSFET驱动器 ,我看的一个TI设计用的驱动芯片驱动半桥,如下图,整个原理图已上传,用这个芯片可以驱动半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手册写的4-A峰值高速低侧功率MOSFET驱动器 ,我看的一个TI设计用的驱动芯片驱动半桥,如下图,整个原 ...

这个可能是LLC电源,占空比接近50%,用变压器比较简单,可能跟你的应用相差很大。

网友I(2020-02-25):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LLC电源,占空比接近50%,用变压器比较简单,可能跟你的应用相差很大。 ...

这是TI的PSFB电路,http://www.ti.com/cn/lit/an/zhca534/zhca534.pdf,P9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