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单片机怎么控制三相电驱动的1500瓦两马力电机?

楼主(2019-03-12):
前辈好,我有个问题.就是:stm8单片机怎么控制三相电驱动的1500瓦两马力电机?是单片机控制大功率继电器,继电器连接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连接大功率电机吗?

网友A:
想多了……1500W看上去很大,实际上电流才几安培
小型可控硅/继电器/接触器都可以。一级就够了。

@mohanwei 非常感谢前辈回复
@bfl111 :三相的电机正反转,建议还是用你说的“单片机-固态继电器-两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注意要串联保险丝;还有加互锁电路。
@mohanwei :前辈打算要三个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反转/正转/停,用交流接触器搭建电机的正转/反转/停电路.
@mohanwei :前辈打算要三个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反转/正转/停,用交流接触器搭建电机的正转/反转/停电路.
@mohanwei :前辈,您好,还有个问题:1.电机选的三相电380v,工作电流9a/10a左右.单片机引脚电压直流3.3v,工作电流毫安级别.2.这种情况下通过单片机控制电机动作的话,单片机引脚--固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电机正反转电路--电机,这种情况合适吗?
@mohanwei :前辈,您好,还有个问题:1.电机选的三相电380v,工作电流9a/10a左右.单片机引脚电压直流3.3v,工作电流毫安级别.2.这种情况下通过单片机控制电机动作的话,单片机引脚--固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电机正反转电路--电机,这种情况合适吗?
@mohanwei :谢谢前辈提醒
@bfl111 :控制电机,固态继电器要选过零增强型(内部功率开关是两个单向可控硅)
@bfl111 :不客气。固态继电器SSR也有缺点:无法彻底关断;接感性负载需要额外保护电路,SSR厂家可提供。
@mohanwei :前辈真厉害,我之前想用控制电压是直流.5v;负载电压.单相交流220v;的小型电磁继电器.看了一下,还是固态继电器合适.非常感谢!

网友B:
你的思路没问题,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接触器的线圈信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思路没问题,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接触器的线圈信号即可。

谢谢

网友C:
长知识了 呵呵呵

网友D:
看了大神的评论 我涨了很多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