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品”之前,还是把事给说明白了吧...

楼主(2019-03-13):
先摘一段文字:

一个“功率谱”都没搞清的人,没有资格在这里讲“功率”和“功率谱”之类的东西。竟然冒出功率谱看到“拍频”这种低级错误!严重误导观众。一个简单的“拍频”,讲了半天都讲不清楚,把观众往坑里带。

你讲的那些从百度或书上抄来的东西,我很少看,不过我看到错误一定会指出。以前没有跟你切磋过,不了解你跟XuKun的详细对垒详情。这次算是了解你的为人了。确实人品有问题,难怪别人不满。讲点东西,每句话都在无端踩人,你觉得你真的有资格在这里居高临下地说话吗!!!!!!!

学术品质恶劣,讲一个问题,东拉西扯,故意炫耀几乎与所讲话题无关联的数学词汇,生怕别人还不知道你还懂点数学名词,一旦被问到深入点的东西就露怯。被人指出错误,不是立刻承认,而是顾左右而言它,这个东西讲不过,赶紧扯别的,我是没有闲工夫跟你扯那些有的没的。我只对我有点兴趣的话题扯扯。

如果真的名校教授,严重缺乏一个谦谦君子形象,玷污那块牌子了,唉!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634452-3-1.html

楼主:
为了简明扼要地把事情理清楚,在此仅给出相关的要点及其说明,具体内容可参看相关帖子。

楼主:
1)功率

在《拍频就是频率》那个帖子的开篇,就给出了这么一段

拍频就是频率,其是拍信号功率频率中的成分之一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632498-1-1.html

后面,因有人提问,就说了“功率谱”。如果按照上下文关系,应该不难理解这个"功率谱"在此的含义。

2)功率谱密度

功率谱密度,首先是个谱密度,具体是功率在信号频谱上的分布密度。通常,我都全称其为功率谱密度,而不会用那个所谓的简称——功率谱。严格意义上说,功率谱密度和“功率谱”就词语而言是有较大差异的。

3)所谓的周期信号谱与非周期信号谱

关于这个,我提到了《广义函数》。我想,知道“广义函数”这个词就够了,难不成还要在此开一课吗?没学过可以去找本书看看。

楼主:
4)三个问题

先引一个帖子:

关于我的三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4432-1-1.html

提那三个问题,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问题的着重点拉回来

其实,如果认为“拍频不是频率”,那么“拍频”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也就是说拍现象不可以谈论频率。那好,“拍频”这个词从此就该取消。

再看看那位的回答:

答:两个信号线性叠加后不产生任何新的频率成分,包括所谓的“拍频”。“拍频”不存于与课本定义的、大众共识的信号的幅度谱、功率谱、功率密度谱、瞬时功率谱(IPS)以及笼统的说法“频谱”中。切记切记!!!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632498-3-1.html

前面什么“功率谱、功率密度谱”不说了,仅就“笼统的说法‘频谱’中”而言,信号强度变化的频谱中就有拍频。信号强度变化的频谱在科学和工程技术上都有应用。

至于后面的答复:

答:拍频由信号本身的频率组成决定的。当信号中含两个单频信号的线性叠加时,拍频可从叠加后幅度随时间变化的包络线看出。幅度取平方可得功率,因此也可从功率随时间变化的包络线看出。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632498-3-1.html

什么“包络线”,那不就是信号强度吗?!

楼主:
一个信号强度(功率)都理解不了的人,还在这行混什么啊!。

楼主:
关于“拍频是不是频率”这件事,联想起“矢量是不是量”的问题。如出一辙!

网友A:
基于我自己粗浅的理解:
1)拍频是频率吗?
我认为是,因为频率的定义就是“周期重复的事件”,而拍频的功率是重复的事件。

2)拍频是周期的吗?
不是,因为不满足周期信号的定义(时域内的幅度周期重复)

所以说拍频是频率,我认为没毛病。

网友B:
鸭子死了嘴还硬!

网友A:
我感觉在论坛里大家都特别忌讳被指出错误,换个方法,只表述自己的观点就好了,不评价别人。中国人没有逻辑思辨的文化,上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就搞人身攻击,搞批斗。
我看到很多错误的,不敢说,说了就伤人自尊了,我是不理解讨论问题跟自尊有啥关系,我相信大家不会每门课都满分,那岂不是处处伤自尊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于我自己粗浅的理解:
1)拍频是频率吗?
我认为是,因为频率的定义就是“周期重复的事件”,而拍频的功 ...

查询了频率的定义:Frequency is the number of occurrences of a repeating event per unit of time.
就是单位时间内,某种事件出现的次数。

10Hz和11Hz正弦波相加,每1s重复一次相同的波形,把这个理解为事件。而且通过三角函数也可以证明这叠加后的函数符合 f(t0) = f(t0 + T),它是周期性的事件,所以有频率。

这是你的原话,现在又说不是周期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功率

在《拍频就是频率》那个帖子的开篇,就给出了这么一段

算了吧,这些低级概念不要跟我讲,讲给你自己听吧。

旁观者可能不了解内情,这个只有亲身体验才有深切感触。H此人的讨论东西的套路是这样的,比如现在讨论A,他发现在A上他错了说不过你,他不承认然后开始转移话题到与A有点相关的B,你要是没经历参与他闲扯,他就反唇相讥,给你扣顶帽子说“你只懂A,作为电工,你起码还应该懂B”;如果你跟进他讨论B,他发现他讨论不过你,他又会转移话题到与AB有点关系的C;如果你没有经历跟进讨论,他又反唇相讥,给你扣顶帽子说“你只懂AB,作为电工,你起码还应该懂C”。这人品学品得有多坏才能干这事….

你要是得过诺奖、菲尔茨奖或图灵奖啥的。我就立马给你道歉,今后不再指出你的错误,错的也算对。如果仅仅是个波导水准或者甚至更低,就算了吧别在我面前显摆了。放低姿态,以平等互相尊重的态度讨论问题。

HWM
@nethopper : 既然说“现在讨论的问题”,那更好。请拿出实证来!
以意识形态来讨论学术能有什么结果?将21当作武林江湖,争当盟主。
@HWM :现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实证。以前也有过,我本着与人为善,帮你维护“高大全”的面子没明讲出来。
HWM
请给出实例佐证,否则我可以认为有骗子嫌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询了频率的定义:Frequency is the number of occurrences of a repeating event per unit of time.
...

是我说的。今天是13号。
我有空就思考个技术问题(这拍频是个概念问题,我作为工程师其实不重视这种问题),所以认知也更新。
还有,我从小到大,没有偶像,所以我不站队,只表达自己的理解。

对了,拍频有时候是周期信号,比如那个10和11;也能拍出非周期的,比如xukun举的例子。所以说他是频率,找不到毛病;说他是周期,可以被实例推翻,所以不能说周期;况且争论的不是拍频是周期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无聊的,对于工程师,分析个电路,提出个方法更有意义。
比如那个问“比较器可以用作运放吗”,这个问题就更实际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我说的。今天是13号。
我有空就思考个技术问题(这拍频是个概念问题,我作为工程师其实不重视这种问题 ...

好的。认同你不以人站队的观点。

其实我是认同你之前的这个帖子的。请问之前错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认同你不以人站队的观点。

其实我是认同你之前的这个帖子的。请问之前错在哪里? ...

之前是这么来的:
看到他们用傅里叶变换证明“拍频不是频”,因为在频谱上看不到那个谱线(比如10和11拍,看不到1Hz),所以认为拍频里就没有耳朵能听到的那个频,那当然不是频了。我就好奇了,去查了frequency这个词的定义,发现这个定义是一个事件重复在单位时间内出现的次数,那么傅里叶变换只是用正弦基分解一个信号而已,你不能说没有某个正弦就是没有某个事件,所以就直接了当来个标准,既然是概念之争,那就按概念来:你说拍频有没有事件? 当然有啊,那就是功率啊,那拍频当然是频率咯
然后,我有说周期(因为大家跟我一样,谈到frequency就想到period,并且认为互为倒数,其实这些定义咋来的我不知道,我觉得频率肯定比傅里叶早),就举了个10和11拍,发了贴,转念又觉得不对,后来xukun也举了不周期的例子,我也认为说是周期是不对的。
总之,要把频率和周期割裂,否则那就矛盾了,拍频是频率,可不确定是周期。
争论概念没意思啊。

网友B:
谁要不同意H大师的说法,大师就说人家是骗子。

换言之,除了几个拍马屁的,这论坛上大多人都是骗子啊

这确实不好,不能人身攻击。这有啥骗不骗的,这的人得多笨才能被骗,况且也骗不了啥。

网友A:
我又想到了这个:拍频的功率是周期重复的,怎么证明呢?
把拍信号做平方,得到功率信号,f=P(t),把这个信号做傅里叶变换,就能看到那根谱线了,所以里面存在一个频率,那个就是拍频的频率。

这个做法是HWM做的,我现在是认同的,因为傅里叶变换可以用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用傅里叶变换寻找某个重复的事件。

但反对者为什么反对呢?
因为反对者一直在用傅里叶变换寻找“那个重复的事件”,那个重复的事件是:幅度!而且是“仅以正弦波形式表现的幅度”,这不合理的,傅里叶变换不能用在这里。

我暂时就能理解这么多。我不站队,只发表想法。

把拍信号做平方,得到功率信号,f=P(t),把这个信号做傅里叶变换,就能看到那根谱线了,所以里面存在一个频率,那个就是拍频的频率。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这么来的:
看到他们用傅里叶变换证明“拍频不是频”,因为在频谱上看不到那个谱线(比如10和11拍 ...

哈哈,你说了很多。就问一个问题,下面这句错在哪里?

10Hz和11Hz正弦波相加,每1s重复一次相同的波形,
与波形完全重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说了很多。就问一个问题,下面这句错在哪里?

10Hz和11Hz正弦波相加,每1s重复一次相同的波形,

我没明白哪里错了。
你说的是这么回事,是周期信号。没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明白哪里错了。
你说的是这么回事,是周期信号。没错啊

2)拍频是周期的吗?
不是,因为不满足周期信号的定义(时域内的幅度周期重复)

这里的拍频,不是指两个信号相加之后的信号吗?
哈哈,我也搞不懂你们讲的什么,太高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拍频是周期的吗?
不是,因为不满足周期信号的定义(时域内的幅度周期重复)

引用xukun说的“未必是周期”,因为10和11相加是周期的,但可以找到不周期的相加。
我理解的拍频是:俩信号相加的信号,产生的新“信号”。
用示波器观察,确实不同,而且出现了重复。况且,文字肯定出现的早,不像元素周期表,得现造字。
频率这个词可能最早就是感官判断,比如听起来,看起来,是重复的耶,嗯,它有频率。
这就够了,后来讲科学,得用数学描述一下f(x)=f(x+T),这就严肃了,以前差不多,现在一点不能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基于我自己粗浅的理解:
1)拍频是频率吗?
我认为是,因为频率的定义就是“周期重复的事件”,而拍频的功 ...

同一件事有频率而无周期,不好理解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同一件事有频率而无周期,不好理解呀

大家应该把频率和周期明确好了,都认可了,就不必分歧了。因为定义的参数少,都能达成共识。
咱们工作中的频率和周期肯定是互为倒数的,有频率一定有周期。
只是那个问题涉及到了科学历史,这个问题从哪里来,怎么形成的,人们又是选择那个词语定义它的,太复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基于我自己粗浅的理解:
1)拍频是频率吗?
我认为是,因为频率的定义就是“周期重复的事件”,而拍频的功 ...

拍频描述的不是有拍效应的音频信号本身,拍频描述的是节拍的频率,它一定是频率,一定有周期,

拍频是没有功率可言的,就像年月日、时分秒没有功率可言一样,而具有拍效应的音频信号才能谈论其功率,

而对节拍的感知则跟信号的功率变化相关,

网友G:
真别扭。

不错啥啊,还不都是老9惹的祸,什么拍儿不一定是波儿之类

网友F:
信号中没有拍频的频率成分,不能因此就说拍频不是频率,

说拍频不是频率,相当于说:采样频率不是频率,触发频率不是频率,闪烁频率不是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真别扭。

不错啥啊,还不都是老9惹的祸,什么拍儿不一定是波儿之类

原本以为很简单的问题,谁知刨根问底,刨个稀巴烂,下到基本知识点,上到人品,全都如洪水泛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了吧,这些低级概念不要跟我讲,讲给你自己听吧。
旁观者可能不了解内情,这个只有亲身体验才有深切感 ...

好激烈的帖子,都是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