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M12睡眠模式

楼主(2019-03-13):
最近在调试触摸芯片TSM12,调试通了,可是进不了睡眠模式.功耗很大.请各位知道的指点.

网友A:
看这货的寄存器CTRL2默认就是开启SLEEP模式的

查查电路和程序吧

电路没问题.

网友B(2019-05-31):
您好,请问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用TSM12S也进不了休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