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如何求解放大倍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13):
图似乎是错的。输入是短路的。

网友B:
不论输入是否对错,此放大夸阻放大器,夸阻R=VO/II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论输入是否对错,此放大夸阻放大器,夸阻R=VO/II

大哥,分母是什么,没看懂

网友C(点评):
你大哥是说:输入I电流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似乎是错的。输入是短路的。

同相输入那没交点,不小心给弄错了,这种情况该怎么算

网友C:
除错画短路之外,估计1M电阻位置也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错画短路之外,估计1M电阻位置也画错了。

原图电阻是在那个位置

网友D:
    如果是I/V转换电路,由于电流电压不同量纲,定义不能用放大倍数,而只能用转换率=R41,即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流乘以转换率R41,如果你上网看看相关电路,他们都没有称为放大倍数的,特别是鬼佬的**。与R41并联的电容是补偿电容,根据输入电容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I/V转换电路,由于电流电压不同量纲,定义不能用放大倍数,而只能用转换率=R41,即输出电压等于 ...

是I/V转换电路,与R41并联的补偿电容计算时不用考虑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I/V转换电路,与R41并联的补偿电容计算时不用考虑了吗

    网上介绍微小电流检测电路的补偿电容的计算的不少,但是多数不知所云。我是看以下链接的博客才知道如何计算。不知道适合你否?
“你需要多大的运算放大器带宽呢? - xuyaosong的博客 - CSDN博客”

网友:
重新画一下

楼主:
关于LMP7721与后面LMC6062AIN运放,这俩都相当于I//V转换吗???俩输出都是U=Ii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