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FP44与LQFP48有哪些8位单片机?

楼主(2019-03-13):
LQFP44与LQFP48有哪些8位单片机?

网友A:
多的呢,一般这种的都是带LCD的

有的不带的

网友B:
STC8A系列就有LQFP44  和LQFP48   带有IIC   ADC, PWM 等功能, 价格超低  功耗超低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STC原厂 0513-55012981 或者加:2269694594

网友C:
国产的32位M0性价比可能更高

网友D:
这个就太多了

网友E:
太多了,自己搜搜去

网友F:
我们公司有一个48脚的,资源如图
Q:1050054175.

网友G:
台系,义隆的;
或者松翰MO
可以找他Q:3114044805

网友H:
请参考-东软HR7P506 ES8P5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