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给片外RAM赋值错误

楼主(2019-03-13):
ccs5建的工程,用ccs6.1打开编译,其他都对。唯独对片外RAM赋值时,bit15固定为1,bit12固定为0,无法改变,其他14位都赋值正确。 两块电路板都是如此,硬件出问题的概率很小。是不是ccs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不清楚的啊!!!!!,大佬要来了啊!

网友B:
感觉是硬件问题    对好测试一下这两个管教   是不是被断接到地或电源上了

网友C:
嗯, 我也首先怀疑引脚问题,没有连接或者对正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