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9-03-13):
哪位老兄有最新的pic选型手册?

楼主:
现在做个项目,要查找一下哪款型号合适,真是麻烦!

网友A:
用在线的选型工具MAPS啊..https://www.microchip.com/maps/main.aspx
so eazy~~~

楼主:
这个在线的不好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线的不好用啊

挺好用的啊...
因为是在线的, 跟网速有点关系, 不要连续点选, 稍微慢一点,等网络反应过来就好啦

网友B:
https://www.microchip.com/ParamChartSearch/chart.aspx?branchID=30048&popular=1
这里有你想要的所有!

网友C:
楼主想找什么样的PIC 芯片?具体需求是什么?

网友D: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00001308S.pdf  目前的版本是17年的。最新的产品应该还没有列出。

推荐楼主还是用前面几位兄台给出的方法,实在不习惯看看这篇也行

网友:
直接找个技术支持问问就好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

楼主:
想选一个带ad模块的脚位少一点的8位单片,结果出来就就几种最新型号的,稍老一点的一个没有.
是不生产了吗

楼主:
版主给的手册也找不到!
感觉合并AVR后这一块太乱了

网友E:
除了maps选型工具外,还可以直接到官网的products下进入你希望使用的产品类,点击View all parametrics, 可以看到全部参数,方便选择。

楼主:
暂时选PIC16F688,14P,一个USART,10bit AD.
这个是从绘图的库里找出来的,真是郁闷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暂时选PIC16F688,14P,一个USART,10bit AD.
这个是从绘图的库里找出来的,真是郁闷啊! ...

这个型号太老,老到比大多数学生的年龄都大。经济上不合算不说,最核心的是MCC不支持,后面的编程全部得靠手动,效率奇低
建议你还是选个5位数的型号,再次也要选4位数的,不要选这种三位数的老家伙了

楼主(2019-04-30):
感谢CDYYABC!
我到是想用新的啊,关键进编译器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