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丝印M602是什么管

楼主(2019-03-13):
最近拆了一个雾化器,里面有个丝印M602和B075Z的不知道是什么管,搜也搜不到,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大佬再来的路上,我陪你一起等啊!

网友B:
只有丝印估计难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丝印估计难找到。

是的啊,找了几个丝印反查的 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再来的路上,我陪你一起等啊!

谢谢啊  哈哈

网友C:
t叔大书包里有贴片丝印查型号的书,建议先去翻翻
〓★●◆▲ 新年大书包 ▲◆●★〓  【2019.01.30 更新】New!
https://bbs.21ic.com/icview-151414-1-1.html?fromuser=dirtwillfly

楼主:
引用 网友C:
t叔大书包里有贴片丝印查型号的书,建议先去翻翻
〓★●◆▲ 新年大书包 ▲◆●★〓  【2019.01.30 更新】N ...

谢谢,我去找找看

楼主:
谢谢版主,
我这两天找了好多丝印反查的资料都没找到,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能教我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我这两天找了好多丝印反查的资料都没找到,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能教我一下吗,万分感谢 ...

芯片的丝印这种东西,只能说是平时用过或者见过;还有去淘宝搜索,有时也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的丝印这种东西,只能说是平时用过或者见过;还有去淘宝搜索,有时也可以找到。 ...

好的,谢谢
看样子还是得多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