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50 备份 RAM 数据无法断电保存

楼主(2019-03-13):
读写可以,断电就丢失数据,发到 ST 官方论坛没有回复,也找不到备份 RAM 的范例,可以理解为硬件 BUG 吗?

网友A:
不懂,帮你顶住啊!

楼主:
后备寄存器是断电保护的,不过读写麻烦

网友B:
RAM本来就这样,你放内部RAM啊

楼主:
BKPRAM, 应该是断电保护的,F407 BKPRAM 是断电保护的

网友C:
肯定断电会掉啊,你rtc的电池引脚没有接电池吧。

网友D:
ram当然是断电丢失数据啊

网友E:
用自己的 别用外部的 外部的当然断电就数据没有了啊

网友F:
这个不是bug啊

网友G(2019-05-06):
SCB->CACR |= 1<<2;
试试

网友H:
RAM本来就是掉电就会没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