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想用一个STM32F4采集高速ADC 实时上传到电脑上 想到几个方...

楼主(2019-03-13):
想用一个STM32F4采集高速ADC 实时上传到电脑上 想到几个方案讨论讨论可行性
现在采集AD7691 150k速度读取已经没有问题 以后还打算用同系列芯片升级到500k 这种速度需要采1-8个数据 就得发出去 否则占用CPU时间,ad采集就会跳几个点
目前想到的方案,可行性还没试过 用过的朋友可以来给点建设性意见哈 非常感谢
1.W5100S 用并口(就是不知道这个以太网能不能高速一次只发几个字节)
2.FT232H (这个貌似比较好 就是看着资料多 费劲  感觉用他的FT1248总线绰绰有余 还有一个FIFO模式貌似也行)
3.用两个单片机 一个发送  另一个接收 满1024字节后 发给上面两个芯片或者W5500 就是不知道发送的时候(时间是个ms级别的)接收数据读取会不会影响
4.USB3300了类似的  应该都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大包一个大包发送的才能到高速
5.usart 速度不太高倒是也可以 但是稳定性不咋高而且这个1Mbps速度下大概能到25k的采样率  速度有限制 以后也不能拓展

有好多芯片都有时间片限制 比如DP83848 他tcpip 1ms发送8kb 这样1s可以发8000k 8M*8=64Mbps左右很高很高  但是他不能10us发送80个字节这样子

不知道以上方案 有木有用过的  给个意见参考一下哈  在此谢过!

网友A:
以太网和USB的性能都能轻松满足要求。
取决于你单片机和上位机编程能力。

网友B:
多用点RAM作为数据的缓存,另外TCPIP和USB都能满足你的要求,LS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用点RAM作为数据的缓存,另外TCPIP和USB都能满足你的要求,LS说的没错

嗯  但是以太网或者USB发送数据的时候占CPU时间 这个时间CPU采集不了数据

网友C:
串口的速度不会太快的

网友D:
感觉用以太网最快了

网友E:
个人认为usb不太稳定

网友F:
高速的话串口和usb都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