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i协议总线最多挂多少个

楼主(2019-03-13):
最近研究Dali总线,在看周立功的Dali协议规范指南,不明白一条Dali总线最多挂接多少设备
1条Dali可以有16个照明组,1个照明组可以有64个结点,那就是单条Dali最多1024个
那图1,在一个 DALI 装置中最多有 125 个镇流器,这125是什么意思

图1

图2

网友A:
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

网友B:
翻译错了,这个文档质量不高。也不是最新的DALI标准 IEC 62386。
125无非想说明250mA电流/2mA = 125 个装置。

单一的DALI网络中可单独寻址的数量为64个ControlGear (控制装置, 如LED灯)和64个Control Device (控制设备,如开关,传感器)。

想了解DALI的可以去这里看看,有一些相关的**分享。
大力哥谈DALI
知乎专栏: https://zhuanlan.zhihu.com/dalige
微信公众号: 搜索 dalital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译错了,这个文档质量不高。也不是最新的DALI标准 IEC 62386。
125无非想说明250mA电流/2mA = 125 个装置 ...

我晕,我电脑知乎不知道怎么打不开啊。
单一dali网络可单独寻址64个ControlGear 《和》 64个ControlDevice
那岂不是128个地址了,和64个地址的说法冲突吗,倒是温和128个装置的说法
请教一下,目前菜鸟一个,大师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译错了,这个文档质量不高。也不是最新的DALI标准 IEC 62386。
125无非想说明250mA电流/2mA = 125 个装置 ...

手机可以打开知乎,已关注微信公众号,正在看

网友C:
感谢大神分享,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