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251的P1.0口配置不了上拉?

楼主(2019-03-13):
P1CON = 0x00;//P10输入按键
P1PH  = 0x01;//上拉
初始化如上所示,一开始以为是MCU坏掉了,但换一个板子也是这样子,测量P10还是低电平,求指点

网友A:
陪你一起等大佬啊!

楼主:
现在只能暂时外部上拉来解决了

网友B:
加入P1=0x01;
这一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入P1=0x01;
这一句看看!!!

这不是输出高电平了吗?我是要作为输入检测的,有低电平过来不是短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