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隔离电源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3-13):
隔离电源有什么作用?

      在一些隔离就是指输入与输出、输入与地、输出与输出间的电气隔离,隔离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系统的安全,在其中一端有干扰或者脉冲存在时,由于相互隔离而不会影响到其他部分。

实验室或高要求场合,为了实验人员的安全,一般将实验的输入电源采用1:1的工频变压器与市电进行隔离,这样一来,实验室实验人员无论碰到线路的哪一根线都不会有触电的危险,因为隔离电源与大地是没有连接的。

在工业控制设备中,有时候要求两个系统之间的电源地线隔离,如隔离地线噪声、隔离高共模电压等,采用带变压器的直流变换器,将两个电源之间隔开,使他们相互独立,从而实现以上目的。

每个模块单独供电,防止一个模块因受高压放电或其他原因导致损坏后殃及其他模块。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保证每个模块独立工作,不受干扰。

隔离是指在输入端和输出端有隔离变压器隔离,这种变压器可能是工频也可能是高频的。但都能把输入和输出隔离起来。可以避免触电的危险。

隔离分一下几种:

两端隔离:输入输出相互隔离

三端隔离:输入、输出、电源

四端隔离:信号输入,信号输出,电源输入,隔离电源输出

隔离电源模块的主要作用

1、安全隔离:强电弱电隔离IGBT隔离驱动浪涌隔离保护雷电隔离保护(如人体接触的医疗电子设备的隔离保护);

2、噪声隔离:(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隔离、强弱信号隔离);

3、接地环路消除:远程信号传输分布式电源供电系统。

4、电压变换

升压变换降压变换交直流转换(AC/DC、DC/AC)极性变换(正负极性转换、单电源与正负电源转换、单电源与多电源转换)。

稳压交流市电供电远程直流供电分布式电源供电系统电池供电。

在哪些情况下要使用隔离电源?

情况如下:

1、净化电源

原来的配电系统中装置有一些机械设备、高频设备、火花机等一类的负载,这些负载往往对电源进行一些调制干扰,如,大负荷设备的启动和停止所对线路产生的冲击电流,设备本身产生的一些二次谐波又反过来搭载在电源上等。一些对电源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设备(如精密仪器等)就要求使用隔离电源的办法。

2、安全电源

发电厂送出来的三相电源中的中性点是接在地球上的,低压侧的零线实际上也是接地的,这样,如果人体接触火线和地面,就等于和配电系统成了回路很危险,为了安全在一些特定场合就用到隔离电源。就是与原来的配电系统隔离起来。不与原系统共地。

网友A:
隔离电源主要有各种带隔离变压器的反激、正激、半桥、LLC等拓扑

网友B:
隔离电源是使用变压器将220V电压通过变压器将电压降到较低的电压,然后再整流成直流电输出供电使用。

网友C:
隔离型方案多是AC/DC的反激式(Flyback)电路方案

网友D:
隔离地线噪声、隔离高共模电压等

网友E:
隔离与非隔离的区别主要在于隔离稳压器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是不共地的

网友F:
隔离电源:电源的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之间没有直接的电气连接

网友G:
隔离模块的可靠性高

网友H:
每个模块单独供电,防止一个模块因受高压放电或其他原因导致损坏后殃及其他模块

网友I:
目前市场的非隔离电源,是地端控制

网友J:
必须要购买隔离型

网友E:
非隔离式的是共地的。

网友A:
设计电源电路,或选用成品电源模块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网友D:
采用带变压器的直流变换器,将两个电源之间隔开,使他们相互独立

网友B:
隔离型驱动安全但效率较低

网友C:
相对电路较复杂、成本较高。

网友J:
非隔离电源故障率比隔离型高8倍

网友I:
隔离电源是不导通的。

网友H:
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保证每个模块独立工作,不受干扰。

网友G:
但成本高,效率差点。

网友F:
输入和输出之间是绝缘的高阻态,没有电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