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隔离电源与非隔离电源的区别和优缺点

楼主(2019-03-13):
隔离电源与非隔离电源的区别和优缺点
       电源的隔离耐压在GB-4943国标中又叫抗电强度,这个GB-4943标准就是我们常说的信息类设备的安全标准,就是为了防止人员受到物理和电气伤害的国家标准,其中包括避免人受到电击伤害、物理伤害、爆炸等伤害。如下图1为隔离电源结构图。

图1 隔离电源结构图

作为模块电源的重要指标,标准中也规定了隔离耐压相关测试方法,简单的测试时一般采用等电位连接测试,连接示意图如下:

图2 隔离耐压测试示意图

测试方法:

· 将耐压计的电压设为规定的耐压值,电流设为规定的漏电流值,时间设为规定的测试时间值;

· 操作耐压计开始测试,开始加压,在规定的测试时间内,模块应无击穿,无飞弧现象。

注意在测试时焊接电源模块要选取合适的温度,避免反复焊接,损坏电源模块。

那么隔离电源与非隔离电源比较有什么的优缺点呢?

表 1 隔离电源与非隔离电源优缺点

通过了解隔离与非隔离电源的优缺点可知,它们各有优势,对于一些常用的嵌入式供电选择,我们可遵循以下判断条件:

· 系统前级的电源,为提高抗干扰性能,保证可靠性,一般用隔离电源;

· 电路板内的IC或部分电路供电,从性价比和体积出发,优先选用非隔离的方案;

· 对于远程工业通信的供电,为有效降低地电势差和导线耦合干扰的影响,一般用隔离电源为每个通信节点单独供电;

· 对于采用电池供电,对续航力要求严苛的场合,采用非隔离供电;

· 对安全有要求的场合,如需接市电的AC-DC,或医疗用的电源,为保证人身的安全,必须用隔离电源,有些场合还必须用加强隔离的电源。

一般场合使用对模块电源隔离电压要求不是很高,但是更高的隔离电压可以保证模块电源具有更小的漏电流,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且EMC特性也更好一些,因此目前业界普遍的隔离电压水平为1500VDC以上。

楼主:
隔离电源与非隔离电源的区别和优缺点

网友A(2019-04-14):
隔离电源是使用变压器将220V电压通过变压器将电压降到较低的电压,然后再整流成直流电输出供电使用。

网友B:
从表面上看就是有无变压 器的区别。

网友C:
隔离电源:在一些实验室或高要求场合

网友D:
非隔离的易造成触电。

网友E:
隔离电源有隔离变压器,非隔离则没有

网友F:
隔离的安全 非隔离的效率要高点

网友G:
目前的隔离型方案多是AC/DC的反激式(Flyback)电路方案

网友H:
隔离电源一般将实验的输入电源采用1:1的工频变压器与市电进行隔离,这样一来,实验室实验人员无论碰到线路的哪一根线都不会有触电的危险,因为隔离电源与大地是

网友I:
隔离与非隔离的区别主要在于隔离稳压器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是不共地的

网友J:
隔离模块的可靠性高,但成本高,效率差点。

网友F:
经常接触的话用隔离的还是好一点

网友A:
非隔离电源是用220V直接输入到电子电路,在通过电子元件降压输出,输入输出是通过电子元件直接连接的

网友E:
隔离电源因有隔离变压器相对安全一点,输出电压没有非隔离电源那么高。

网友B:
非隔离设计仅限于双绝缘产品

网友D:
非隔离比隔离的要高效

网友J:
非隔离模块的结构很简单,成本低,效率高,安全性能差

网友C:
在一般的LED日光灯管照明市场上,存在非隔离设计和隔离型驱动电源之分

网友I:
非隔离电源:输入和输出之间有直接的电流回路,例如,输入和输出之间是共地的。

网友H:
隔离电源与大地是没有连接的。

网友G:
隔离电源相对电路较复杂、成本较高。

网友K:
隔离电源主要作用是隔离高压或者串扰的吧

网友L:
隔离电源的优点是:不会对人体造成威胁,宽电压表现很好.

网友M:
非隔离型驱动效率较高,应按实际使用的要求来选隔离型还是非隔离型驱动。

网友N:
隔离的都有原边和副边的电感绕组

网友O:
隔离电源:电源的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之间没有直接的电气连接,输入和输出之间是绝缘的高阻态,没有电流回路。

网友P:
在大功率和对地线干扰防护要求比较高的时候使用隔离式的

网友N:
隔 离式的只有单个的电感。

网友Q:
因为变压器的主线圈承受220V电压,次级线圈只承受输出的 低交流电压,并且主次线圈之间并不直接连接,所以称为隔离电源。

网友R:
非隔离式的是共地的。

网友L:
隔离型驱动安全但效率较低.

网友M:
非隔离型基本是采用DC/DC的升压(Boost)或降压(Buck)电路,则相对电路较简单,因而成本也相对较低。

网友P:
在比较简单和体积要求比较紧张的场合使用非隔离式的

网友S:
隔离电源因有隔离变压器相对安全一点

网友T:
非隔离模块的结构很简单,成本低,效率高,安全性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