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感响声

楼主(2019-03-13):
测量输出,有300HZ的低频纹波,这个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怎样解决?
电路迟点补上

楼主:
反馈系统怎么不会矫正,任由它震荡呢? 是不是补偿网络的带宽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馈系统怎么不会矫正,任由它震荡呢? 是不是补偿网络的带宽有问题?

不懂这玩意,跟运放一个原理。
负反馈,参数不对导致余量不足,就会不稳定,就失去稳定输出端的功能了。

网友B:
环路不稳定产生自激振荡,试着在FB反馈引脚上焊接个0.1uf左右的电容试试看输出是否有改善。然后重新画板子注意一下PCB布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