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大神古怪电路,谁来帮分析下,这电源什么接法?为什么?

楼主(2019-03-13):
今天发现一个古怪电路,可以输出稳定的-2.5V,但是输入的地是悬空的,为什么呢? 请高手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有悬空,就是DC-DC产生负压,然后把负压稳压为-2.5V

网友A:
负压应该是-5V的,再经过3端线性稳压成-2.5V

楼主:
再请教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有没有必要加大C16处电解电容的电压现在这个电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应该是-5V的,再经过3端线性稳压成-2.5V

再请教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应该是-5V的,再经过3端线性稳压成-2.5V

有没有必要加大C16处电解电容的电压现在这个电压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必要加大C16处电解电容的电压现在这个电压可以吗?

输入有9V以上就可以很好的工作了,太高反而不好

网友B:
好像没有不是典型电路的地方吧

网友C:
常见的BUCK输出负电压用法。。。。

网友D:
不懂为什么能输出负电压,不过看到ADI官方例子,就直接使用了。实际使用用便宜的MP2359DJ-LF-Z,一样效果。

网友E:
电流不大用电荷泵更好,DCDC出负压太麻烦了。

网友F:
我也经常用开关降压的IC做正负稳压输出,甚至做升降压稳压输出正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