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设计的 经颅磁 电刺激设备

楼主(2019-03-13):
多导多模式经颅电刺激设备可以输出四路函数刺激信号,每一路刺激
信号可以单独调节;也可以采集存储两路脑电信号,并将脑电信号转化为两路脑电刺
激信号,刺激头部。该设备由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组成。硬件部分主要包括脑电信号
调理电路、电刺激调理电路、STM32F407系统电路、FPGA控制电路以及脑电信号模
数转换ADS 1298电路;软件部分主要包括STM32F407程序、FPGA逻辑程序、GUI
软件应用程序。GUI应用软件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在软件界面上的输入控件选择
刺激方式以及参数,通过串口将指令发送给STM32F407模块。STM32F407模块将接
收到的指令进行解析后通过FSMC总线发送给FPGA模块。如果选择函数刺激模式,
则FPGA模块将参数发送给电刺激调理电路输出函数刺激信号;如果选择脑电刺激
模式,则FPGA模块控制ADS 1298电路采集脑电信号存储在SDRAM芯片中,在采
集的时间到达后,读取出SDRAM芯片中存储的脑电信号,进行放大滤波输出脑电刺
激信号。实验表明,该设备可实现参数、模式可调的电刺激信号输出,设备性能达到
设计要求。

楼主:
    iCore3双核心工控板主要包括STM32系统电路、FPGA控制电路、USB转串口
电路、SDRAM电路等。STM32接收上位机发来的指令,将指令解析后,通过FSMC
总线发送给FPGA,  FPGA通过程序控制AD芯片、DA芯片以及SDRAM芯片的时
序。
    脑电信号调理电路电路板主要包括电源电路、低通滤波电路、高通滤波电路、
SOHz工频滤波电路、放大电路等。其功能是在脑电信号被ADS1298采集前将脑电信
号进行放大、滤波、工频陷波处理。
    电刺激调理电路板主要包括电源电路、低通滤波电路、放大电路、DA电路、AD
电路、电流检测电路。其功能是将DA输出的模拟信号进行放大、滤波,同时对输出
端的电流进行检测,并由AD进行采样,从而保证使用者的安全。
    脑电信号模数转换电路选择的是ADS 1298电路板。ADS 1298芯片是TI公司推
出的一款用于采集生物电位测量的低功耗、8通道、24位模数转换芯片[42]o ADS1298
电路板的功能是将脑电信号由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并且发送给FPGA,存储到
SDRAM芯片中。

楼主:
    脑电信号的主要频率在0.5100 Hz。由于脑电信号中存在低频干扰,例如极化电
压、基线漂移等,会对脑电信号的采集造成干扰。因此需要高通滤波器来滤除脑电信
号中的低频干扰信号,保留0. 5 Hz以上的高频信号。
    在脑电信号滤波电路、右腿驱动电路以及后级放大电路中,本设计选择的运放为
TLC2252 o TLC2252是TI公司双路运算放大器,可以在单电源或双电源供电条件下
工作,增强了动态的范围,可以达到轨对轨输出的性能。TLC225x系列放大器具有高
阻抗、低噪声的特点,适合于高阻抗源的小信号调节。

楼主:
    电刺激调理电路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且将输出
的电刺激模拟量进行放大滤波,从而达到系统要求。同时,电刺激信号调理电路需要
对输出各个通道的电流值进行检测,防止电流过大对使用者造成伤害。电刺激信号调
理电路系统框图

楼主:
    数模转换电路是将FPGA产生的数字信号转化成四路模拟信号,使用TI公司生
产的TLV5614四通道数模转化芯片,其电路原理图如图3-14所示。TLV5614是四通
道其电路简单按照芯片手册连接即可,芯片左边的引脚为控制端引脚,连接FPGA,
右端为数据采集端引脚,其中第15脚和第10脚为参考电压输入端接电源电路中的
2.5  V参考电压,其余的第1014脚为模拟信号输出端,输出四路模拟信号到后级放
大级滤波器,从而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楼主:
    后级信号处理包括初级放大器、滤波器和次级放大器,如图3-15所示。设计方
法与脑电信号调理电路设计方法大致相同。由于前一级DA模块的参考电压为2.5 V}
信号幅度较小,无法达到预期要求。故先进行一倍的放大,在进行一个串联的4阶低
通滤波器,去除高频噪声,最后经过一个反向比例放大器将信号放大到需要的幅度大
/J,。
    本设计选用了两个反向比例放大器对DAc输出的模拟信号进行放大,由于DAc
输出的信号带有2.5  V的直流电压故需要在运放正向输入端加上二分之一的DAc输
入电压通过减法器减去直流部分。后级的放大器部分是一个增益可变的反向比例放大
器,通过滑动变阻器调节增益。
    本设计选用的滤波器是两个串联的二阶低通滤波器,其滤波器的拓扑结构为
Sallen-key有源低通滤波器。设计滤波器截至频率为500 Hz,通道增益为1,阻带增
益为一40 dB o

楼主:
    设备必须保证使用者的安全,电流需要一定的限制,最大的电流值不能超过2 mA,
需要对输出端的电流大小进行检测。
    电流检测芯片采用了INA286双向分流检测器进行电流采集转化为电压数据,在
信号输出电串联一个5欧姆的电阻对电阻两端进行差模采样,如图3-16所示。其参
考电压为2.5  V,通过数据手册得知,其差分电压放大倍数为100倍,故其测量电流
的范围为一2.52.5 mA。再将电压信号传递给一块12位4通道串行输出采样模数转换
器ADS7841转为数字信号,将采集的到电流数据进行判断,ADS7841原理图如图3-
17所示。

楼主:
    通道2,通道3,通道4的波形选择设计与通道1大致相同,各个通道的幅值、
频率、占空比的数据发送部分设计思路和通道1波形选择的数据发送大致相同,在
此不再赘述。
    脑电刺激模式的脑电采集和脑电刺激后面板程序设计大致相同,以脑电采集为例
进行介绍。脑电采集的后面板程序图如图4-21所示。当选择时间后,LabVIEW通过
串口写函数向STM32发送“AAAA 1001 FF”指令,同时点亮脑电采集信号指示灯,
通知下位机开始进行脑电采集。当计时时间到达后,LabVIEW通过串口写函数向
STM32发送“AAAA 1000 FF”的指令,熄灭指示灯,下位机停止采集脑电信号。

楼主:
这个 估计属于医疗设备的范畴了 建议还是 先别自己做实验  可以用 狗啊 猫啊 什么的试试

网友A:
这个设备是用来干嘛用的呢

网友B:
医用设备吗?

网友C:
是不是对数据的处理速度要求很高啊

网友D:
用的东西可真多啊  看来很复杂?

网友E(2019-10-15):
楼主,求完整资料,谢谢!hopefields@126.com

你好!请问能发一下完整资料吗,谢谢!邮箱为:160181488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求完整资料,谢谢!

邮件已发,请查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邮件已发,请查收!

没收到,确认一下邮箱地址有没有写错,感谢!

网友F(2021-04-07):
楼主,求完整资料,谢谢!

网友G(2021-07-13):
感谢楼主分享,求完整资料,感谢。请发至邮箱:597942010@qq.com

楼主:
共同分享 学习学习!

还是感觉实战型的应用比较好一些

网友H:
这种医疗设备,你根本没有办法过认证的,没有办法过认证,开发出来,就是玩玩。

网友I(2022-03-04):
楼主,求完整设计资料,谢谢!请发至邮箱:2713132251@qq.com

网友J(2022-05-11):
你好,你这边是做过经颅的吗?我们公司想做一款经颅的医疗仪器,想找这方面的工程师合作,请问有兴趣吗?

网友K(2022-08-18):
楼主,求完整设计资料,谢谢!请发至邮箱:1601814886@qq.com

网友L(2023-03-27):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希望能得到资料,非常感谢,xbluo@126.com

网友M:
医疗设备的范畴

网友N:
建议还是 先别自己做实验

网友O:
可以用 狗啊 猫啊 什么的试试

网友P:
还是感觉实战型的应用比较好一些

网友Q:
是做过经颅的吗?

网友R:
对数据的处理速度要求很高是吧?

网友S:
博主您好,最近我在进行基于肌电信号的电刺激器开发的研究,看了您的帖子感觉收获很多,可否请您分享下完整资料?非常感谢(邮箱:yaolee@mail.ustc.edu.cn

网友T:
这东西安全不啊?颈椎按摩仪就是这个原理哇?

网友U(2023-05-19):
楼主 ,求一份完整的资料非常感谢, 邮箱:897087122@qq.com

网友V:
是否是对于数据的处理速度请求很高啊

网友W:
感谢分享,请完整的信息,谢谢你,请发送电子邮件:597942010 @ qq, com

网友X:
用的东西真多啊,好像挺复杂的,

网友Y:
对数据的处理速度要求很高啊

网友Z:
用的东西真的很多啊,看起来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