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2019-03-13):
请问各位大佬搭什么IC来驱动这个永磁直流电机,给指导个方向谢谢。

楼主:
有试过用单片机PWM搭配电路控制。现在想能不能找个IC直接驱动它

网友A:
有刷的通电就转……通过调压(或PWM调脉宽)来调速。还要正反转的话,最好是单片机+H桥

网友B:
一个MOSFET的事。

网友C:
这个是无刷的吧?如果你要省成本都不用驱动芯片,搭个电路就可以,大概4个PN组合的mos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通电就转……通过调压(或PWM调脉宽)来调速。还要正反转的话,最好是单片机+H桥 ...

这个电机的驱动电流需要4.5A找了一些H桥的驱动IC但是输出电流都达不到,如果是自己搭电路的话,应该如何搭才能满足这么大的输出电流,求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的驱动电流需要4.5A找了一些H桥的驱动IC但是输出电流都达不到,如果是自己搭电路的话,应该如何 ...

半桥驱动器+NMOS
你找半桥驱动器,会有应用电路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