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电动牙刷芯片EN8F2711

楼主(2019-03-13):
EN8F2711 拥有 16pin、14pin 和 8pin 的 DIP/SOP 封装,带有 AD 模块、PWM 模块

  采用RISC 架构,仅有37 条单指令
(除程序跳转指令外的所有其他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程序跳转指令是双周期指令)
  8 级深的硬件堆栈
  14 位宽指令集, 8 位宽的数据路径
  可擦写FLASH 芯片,片内闪存(ROM)为1.5K 字,数据存储(RAM)为64 字节
数据和指令的直接、间接和相对寻址模式
  PA-5 通过软件独立设置内部上拉
  PC0-7 通过软件独立设置内部上拉
  PA0-2、4、5 & PC0-1 具有输出开漏功能
  工作电压2.0V 到5.5V
  有可选电源低压检测,欠压复位功能(PED),三级欠压复位
  有7 通道10 位AD,带内部基准1.25V,内部参考2V/3V
  定时器0:带3Bit 预分频器8Bit 定时器
  定时器1:带2Bit 预分频器16Bit 定时器
  定时器2:带PWM0 的12Bit 定时器
  定时器3:带PWM1 的12Bit 定时器
  两路PWM:PWM0(可软件选引脚PA2/PC4),PWM1(可软件选引脚PA1/PC5)
  自振式看门狗定时器
  14 个可独立直接控制I/O 口
  工作速度:内部16M to 32KHz 振荡器,可选4 分频/2 分频工作周期
  9个中断源:5个内部中断源: TM0、TM1、TM2、TM3、ADC
4个外部中断源:PA2、PC2、PC3和PA0-5 引脚变化

网友A:
真是好的啊!

网友B(2019-08-31):
   你这是专门用在电动牙刷上面的吗?   有做过成功案例没??

我司有做电动牙刷三合一芯片,VX18665888116
我司有做电动牙刷芯片,企鹅1297792327

网友C(2021-03-22):
这个芯片价格多少呀?在哪里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价格多少呀?在哪里买呢?

我有芯片方案18676703390

网友D:
松翰 义隆 缺货没得搞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