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使用stm32F103的HID传输含有0的数据,0 后面的数据发不出了

楼主(2019-03-13):
使用stm32f103单片机的USB向电脑传输数据,使用HID模式,发现发一组数组比如s[7]={1,2,3,0,11,11,11},电脑端只能接收到1,2,3数据,0后面的数据无法接收。请问怎么解决?HID已经设置一包64个字节发送。

网友A:
最好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A:
或者用USB监控测试下看看

网友B:
希望能看看楼主的代码好进行判断

网友C:
首先楼主 要确认是否发送方已经发送出来了  然后才能去查接收方的问题

网友D: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没有问题

网友E:
缓存那如何处理的啊

网友F:
总而言之需要看代码 否则都是凭空猜测

网友G:
用示波器看是最快的定位问题的办法

网友H:
缤购 楼上正解

网友I:
把速度降下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