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单运放是怎么在搞?

楼主(2019-03-13):
问: 没有R1, 这还是反向比例放大吗?Vout输出是多少? 谢过。

网友A:
没有看到R1,是不是接在2脚?就该电路不叫反向比例放大,叫I/V转换电路。

网友B:
不是反向比例放大,是互阻放大,或者叫电流-电压转换。

@captzs :是。模拟版也发了。
楼主一帖两发,在模拟版也有。

网友C:
Vout输出是:

Vout = - I * 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