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推荐下开发板

楼主(2019-03-13):
因为现在用的是STM32F1系列的,现在想用STM32做数字信号处理,我想提取有用的信号,最大频率为30KHZ,一共8路信号,这个只做采集处理,传输处理后信号。也可以不用STM32自带的AD采集

网友A:
做过STM32数字信号处理的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
先推荐个有带数字信号处理资料的STM32开发板吧。谢谢!

网友B:
30khz的信号带宽吗。 如果dsp实时处理信号。一路都很勉强。

网友B:
最大频率为30KHZ。用F1系列的肯定不行。  试试F4系列的吧!

楼主:
我想要带通滤波,以30K为中心频率的。。

楼主:
恩,有打算F4的,谢谢回复。

网友C:
f1就可以吧,其它的系列都差不多。

网友D:
起码要F4系列的,这个系列好像带DSP内核。

网友E:
都是同步处理的信号吗

网友F:
用f7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G:
我看二手交易市场那有人卖st的开发板 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H: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8772-1-2.html  这个帖子里有线路板卖

网友I:
楼主的开支预算是多少

网友J:
楼主的理想价位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