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还是反向比例放大吗?

楼主(2019-03-13):
问: 没有R1, 这还是反向比例放大吗?Vout输出是多少? 谢过。

网友A:
没有比例了,仍属反向放大,应称V/I变换器,或跨阻放大器。
Vout=I*R2

@擦皮鞋 :若输入参考信号仍标注为I,则结论不变。
如果把R1放在反馈回路与输入的交点里面呢,该如何计算
讲究点儿就加个负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