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人用过PLC16F629吗?

楼主(2019-03-13):
之前是用51的,突然想要用用plc单片机,弄了个PIC16f629,问题是现在我找不到16f629的头文件,只能用plc.h 但是芯片手册上的寄存器都不能用。。。。。

网友A:
1. 是PIC 不是PLC.
2. 你的编译器是用的什么? 目前官方推荐是的是XC8编译器.
如果你一定需要头文件的话, 那么它是在编译器的安装目录下, 例如,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2.00\pic\include
其实, 使用X IDE 搭配XC8使用的话, 再用MCC自动生成代码的话, 会自己包含头文件#include <xc.h>, 它会自动把你所选器件的文件包含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PIC 不是PLC.
2. 你的编译器是用的什么? 目前官方推荐是的是XC8编译器.
如果你一定需要头文件的话, 那 ...

老机器装了x 不能用
现在有MPLAB V8.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PIC 不是PLC.
2. 你的编译器是用的什么? 目前官方推荐是的是XC8编译器.
如果你一定需要头文件的话, 那 ...

可以单独使用XC8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单独使用XC8吗?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V8已经停止更新好几年了..
XC8在V8的toolsuite下面可能 识别不出来, 如果不能正确识别到编译器的话, 需要手动添加一下, 比较麻烦.
换个新电脑跑X 呗...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B:
老的MPLAB得和C编译器配合才行,不然只能用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V8已经停止更新好几年了..
XC8在V8的toolsuite下面可能 识别不出来, 如果不能正确识 ...

好不易弄好了 现在仿真不了

网友C:
这些比较老的小引脚芯片不支持直接调试,要用Header,建议选择PIC12F15XX家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PIC12F629 没搞定联系我

老哥 给个联系方式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不易弄好了 现在仿真不了

14脚以下的, PIC16F后面是3个数字, 或4个数字的型号, 通常不支持在线调试, 如果需要调试, 需要header 才行...

网友E:
如有用到物联网产品可以联系交流:QQ:303507813  本人从事RFID九年。熟悉各类硬件及应用。

网友F(2019-11-14):
我去  我怎么在  IDE里面型号都找不到  你们用的什么版本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机器装了x 不能用
现在有MPLAB V8.92

你用这个版本的 能找到这个629芯片?   我都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