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19-03-13):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
外接晶振选用有源的好还是无源的好?

网友A:
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 TI 的配套电源。外接晶振用无源的好

网友B:
这两个都需要注意稳定性的考虑的,电源的设计很重要的,看书出的功率主要是电流的够不够的呀

网友C:
电源干扰影响很大   主义项比较好

网友D:
电源要做到稳定,不产生干扰信号。

网友E:
时钟信号选择最好使用有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