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区域偏小,中间偏大

楼主(2019-03-13):
用16位PWM输出转DAC,使用的时钟是最高速的内部96MHz,输出16位的PWM,频率就是96M/65536,测试发现转换后的DAC电压线性在两边区域偏小,中间偏大

楼主:
所使用的二阶RC是100K+0.1UF

网友A:
可能是PWM的IO口直接驱动有误差

网友B:
嗯,改成驱动模块开关的方式来实现转换

楼主:
试过,测量DAC电压同样存在线性误差。

楼主:
不得已搬出尘封已久的老式20MHZ虹华模拟示波器,测试发现PWM波输出的波形明显在上升沿的初始阶段和下降沿的初始阶段有一点点阴影

网友B:
不到2KHz的方波照理不应该有这么明显的延迟啊

楼主:
是啊,我以前用定时器模拟的PWM,2.5KHz波形都非常陡峭。

网友C:
会不会是内部晶振设置太高了呢

网友D:
可能,我设置的11.0592MHZ,输出很正常

网友E:
楼主下载程序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校验和失败呢

楼主:
我是用了内部12M的时钟,按照手册倍频到48M,CPU时钟8分频,就是6M,PCA使用96MHZ的最高频率,这是手册上明确支持的频率,设置那个时钟的方法,我还特地从代理的FAE那里转弯问到的,手册上都没写,按理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F:
不应该是芯片问题

楼主:
下载程序我习惯了用串口ISP,蛮好的,就是偶尔会握手失败,重新启动就好,下载速度比较慢啊,监听了,才14.4Kbps。

网友G:
RC滤波常数问题,改成200K+0.1UF试试

网友H:
示波器有点问题,太老了,那个波形测不准

楼主:
嗯,好的,我试试

网友I:
这个要注意定时器的时钟源的设计

网友J:
这个的特殊的信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