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4外接独立式按键。按下时低电平有效。

楼主(2019-03-13):
P0.4外接独立式按键。按下时低电平有效。
想法一:(失败)这个方法我感觉好些,但实验结果失败
void main ()
{
SP=0x5f;
TMOD=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TR0=1;
ET1 = 1;
ET0= 1;
EA= 1;
req= 0;
busy= 1;
while (1)
{
if (flag_b==1)
{
if (P0_4==0)
{
delay(4);
if (P0_4==0)
{
////do something 2,用方法一只能something 2只能做一次??
why?????
}
}
flag_b=0;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bit flag;
uchar t02s;
TH0 = 0x3c;
TL0 = 0xb0;
TR0=1;
t02s++;
if(t02s==2)
{
t02s=0;
flag=~flag;
}
if(flag==1)
{
/////do something 1
flag_a=1
}
}
想法二:(实验成功,但不知道妥不妥,合理不合理,自己感觉在中断里检测按键不是很合理)
void main
{
TMOD=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ET1 = 1;
ET0= 1;
EA= 1;
req= 0;
busy= 1;
while (1);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bit flag;
uchar t02s;
TH0 = 0x3c;
TL0 = 0xb0;
TR0=1;
t02s++;
if(t02s==2)
{
t02s=0;
flag=~flag;
}
if(flag==1)
{
///// first do something 1
if (P0_4==0)
{
TR0=0;///主要是这个 -————合理吗?
delay(4);
if (P0_4==0)
{
///// then do something 2
}
TR0=1;
}
}
}

网友A:
t02s是需要安静的…

楼主:
怎么讲呀???不明白,怎么会跟t02s有关系呢???

网友B:
楼主都试试呗

网友C:
两种方法都行

网友A:
按键检测一次后,flag_b清零,当然只能工作一次(因为初始化可能是1)

网友D:
在中断中检测按键,显然不合理,这叫严重的浪费。

网友A:
如果你的中断没有其他重要的实时任务,是可行的,不过为了检测按键就关中断,还是不值得,因为
按键不应该被中断影响到

网友E:
按键检测一般在主程序内去检查

网友F:
或者在子程序内完成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分析,我知道了

网友G:
这个要合理处理中断的响应的

网友H:
这个按键的GND一定要与MCU的GND共地处理的

网友H:
核心是要保持电平信号能被MCU识别到的

网友I:
增加合适的延时的处理的

网友J:
这个简单的按键识别的搞不了么?

网友J:
主要是中断的识别的,看设计成上升沿中断还是下降沿中断的。。

网友J:
还有一个就是对产生的中断处理要及时的